固态硬盘应用

楼主(2007-09-22):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IDE FLASH DISK)是由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FLASH芯片)组成,简单的说就是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硬盘(目前最大容量为32GB),固态硬盘的接口规范和定义、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完全相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完全与普通硬盘一致,包括3.5", 2.5", 1.8"多种类型。由于固态硬盘没有普通硬盘的旋转介质,因而抗震性极佳,同时工作温度很宽,扩展温度的电子硬盘可工作在-45℃~+85℃.广泛应用于军事、车载、工控、视频监控、网络监控、网络终端、电力、医疗、航空等、导航设备等领域。
   固态硬盘(SSD)分类:
   1.基于闪存的SSD,采用FLASH芯片作为存储介质,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SD。它的外观可以被制作成多种摸样,例如:笔记本硬盘、微硬盘、存储卡、优盘等样式。这种SSD固态硬盘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移动,而且数据保护不受电源控制,能适应于各种环境,但是使用年限不高,适合于个人用户使用。
   2.基于DRAM的SSD:采用DRAM作为存储介质,目前应用范围较窄。它仿效传统硬盘的设计、可被绝大部分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工具进行卷设置和管理,并提供工业标准的PCI和FC接口用于连接主机或者服务器。应用方式可分为SSD硬盘和SSD硬盘阵列两种。它是一种高性能的存储器,而且使用寿命很长,美中不足的是需要独立电源来保护数据安全。
   二、SSD的过人之处
   第一,数据存取速度快。根据相关媒体测试:在同样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下,运行大型图像处理软件时能明显感觉到SSD固态硬盘无论在保存还是在打开文件时都更快。当按下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开关时,搭载SSD固态硬盘的笔记本从开机到出现桌面一共只用了18秒,而搭载传统硬盘的笔记本总共用时31秒,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小资料:微软新一代操作系统Windows Vista支持一项名为ReadyBoost的技术.。这项技术能通过闪存减少常用软件从较慢的机械硬盘中调用的次数,把读取延误减至最低。这项技术可以说就是为SSD准备的。)
   第二,经久耐用、防震抗摔。因为全部采用了闪存芯片,所以SSD固态硬盘内部不存在任何机械部件,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而且在笔记本电脑发生意外掉落或与硬物碰撞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第三,SSD固态硬盘工作时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噪音产生。得益于无机械部件及闪存芯片较小的发热量小、散热快等特点,SSD固态硬盘因为没有机械马达和风扇,工作噪音值为0分贝。
  第四,SSD固态硬盘比常规1.8英寸硬盘重量轻20-30克,可千万别小看这些重量,在笔记本电脑、卫星定位仪等随身移动产品上,更小的重量有利于便携。此外,重量的减轻也使得笔记本搭载多块SSD固态硬盘成为可能。
  如果从最早研发开始计算,SSD固态硬盘的发展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固态硬盘在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用在军用嵌入系统中,或者高性能计算的研究实验室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固态存储技术已成为一个民用标准,三星、SanDisk、铼德、pqi和威刚等国际存储大厂分别发布了自己的相关产品,目前最高设计容量已经达到128GB,而且还有SATA接口的,主要针对笔记本电脑领域。
    如今,SSD固态硬盘市场已经从存储市场中细分出来,技术逐步成熟和完善,而且已经在笔记本电脑及大型主机等领域得到应用。商业领域也已经涉及到金融、电信、医疗、电力、航空、邮电等行业。随着SSD固态硬盘的应用逐步扩大,各个领域也开始应用相关产品。
    湖南源科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uncore)目前发布自主研发生产国内首款32GB容量的固态硬盘,标示着国内半导体技术的一大进步,固态硬盘因极优异的性能将可应用各种对存储性能要求高的工业场合。

楼主:
想请问各位搞技术的大哥,,平时在嵌入式平台应用中,对于存储性能要求高不高??

网友A(2011-03-24):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
*容量 : 64MB ~ 32GB可任选
*使用温度 : INDUSTRIAL TEMP. -35℃~85℃
WIDE TEMP. -45℃~95℃
*尺寸:51mm(长)×30mm(宽)×6mm(高)
*速度 : 读取速度: 高达 95 MB/SEC.
写入速度: 高达 45 MB/SEC.
*连接器 : SATA/IDE接口
*主盘从盘设置开关功能
*具有写保护设置开关功能
*内键 ECC (Error Correction Code)
*低耗电率
*工作电压:3.3V-5V
*MTBF (平均失效时间) > 2,000,000 小时
*支援 ULTRA DMA MODE 4, PIO MODE 6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
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先生

网友B(2011-06-03):
ARM 2440-stm32视频-dsp-CPLD-FPGA-PADS开发视频-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开发
视频
=======(基于2440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教程=======
视频文件列表:
第一部分:(Linux系统管理)
(嵌入式系统概述)
Linux介绍)
(Linux定制安装)
Linux命令1
Linux命令2
VI使用
系统管理)
Shell编程)
GCC程序编译)
GDB程序调试)
Makefile工程管理)
第二部分:
库函数方式访问文件)
系统调用方式访问文件)
时间编程)
进程控制理论)
进程创建
进程等待
进程通讯概述
管道通讯)
信号通讯)2-3-3
共享内存通讯)
(消息队列)2-4-1
(线程创建)2-5-1
第2阶段\第五天(多线程)\2-5-2(线程等待与清除)
(ARM程序设计)(ARM概述)
(ARM程序设计)(mini2440)
(ARM程序设计)(ARM寄存器)
(ARM程序设计)(ARM寻址方式)
(ARM程序设计)(ARM指令1)
(ARM程序设计)\第一部分(体系结构指令)\3-1-6(ARM指令2)
第三部分:(内核开发)
内核简介
Linux内核源代码)4-1-2
Linux内核配置与编译)
Linux内存管理)4-2-1
(Linux进程与内核地址空间)
Linux内核链表)
内核定时器)
内核进程)
进程调度)
系统调用)
Proc文件系统)
异常分析)
交叉工具链)
嵌入式系统构建)
bootloader介绍)
Uboot简介)
UBoot命令)
Uboot移植)
第四张部分:(驱动程序设计)
Linux驱动程序介绍)
字符设备驱动)
简单字符设备驱动实例分析)
并发控制)5-1-4(并发控制)
Ioctl设备控制)
内核等待队列)
阻塞型字符设备驱动)
poll设备方法)
自动创建设备文件)
mmap设备方法)
硬件访问)
LED驱动程序)
总线)
设备)
驱动)
platform驱动)
中断处理程序)
按键驱动)
网卡驱动程序设计)
CS8900A网卡驱动程序分析)
输入子系统)
触摸屏驱动程序)
PCI总线)
PCI驱动程序设计)
串口驱动程序)
===============================================
=======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第一讲 ARM处理器和STM32微控制器(37分钟)
ARM处理器家族
-ARM7系列介绍
-ARM9系列介绍
-ARM10和ARM11系列介绍
-ARM Cortex系列介绍
ARM Cortex-M3的应用介绍
STM32微控制器
-特征和资源讲解
-管脚的配置灵活性讲解(即管脚的重映射功能)
-微控制器功能框图讲解
开发工具IAR EWARM介绍
STM32微控制器最小系统
-电源电路讲解(芯片电源功能块及开发板电源电路设计讲解)
-时钟电路讲解(芯片时钟树及开发板时钟电路设计讲解)
-复位电路讲解(芯片复位功能块及开发板手动和上电复位电路设计讲解)
-启动配置电路讲解(芯片启动模式的讲解)
-调试电路讲解(调试电路接口设计和所需仿真器讲解)
STM32微控制器的应用领域介绍
第二讲 STM32固件库说明及移植到IAR EWARM中的详细过程(33分钟)
IAR EWARM破.解版的详细安装方法讲解(包括ST公司提供的更新文件的安装)
STM32固件库介绍
-固件库的功能介绍
-固件库的特点及有点介绍
-固件库内部各源文件详细介绍
移植STM32固件库到IAR EWARM及IDE的操作方法
-良好的工程创建的习惯(以GPIO的操作为例)
-编译设置中的各选项详细讲解
-编译成功的输出文件说明

第三讲 触摸屏的使用(14分钟)
-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介绍
-使用ADC来获取X,Y轴的坐标原理
-程序详解
第四讲 存储器和总线结构(19分钟)
-总线结构讲解
-理解内部存储器的分配
-lnkarm_flash.xcl和lnkarm_ram.xcl文件的理解
第五讲 RCC的配置和使用(55分钟)
-理解各种复位
-时钟树分析
-Systick 系统嘀嗒定时器的讲解
-相关寄存器理解
-相关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第六讲 EXTI和NVIC的配置和使用(34分钟)
-STM32中的NVIC的理解
-NVIC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STM32中的EXTI的理解
-EXTI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外部模拟中断输入测试实验
第七讲 STM32的GPIO和AFIO的配置和应用(54分钟)

STM32的GPIO
-GPIO资源介绍
-GPIO工作模式讲解
-GPIO的特点讲解
STM32的AFIO
-芯片中的AFIO资源讲解
-使用AFIO的方法和操作要领讲解
GPIO的初始化要素
-选取工作管脚的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工作模式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速率参数配置讲解
AFIO的使用
-如何映射功能块到相应管脚的方法讲解
GPIO和AFIO的寄存器讲解
GPIO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跑马灯实验详解(GPIO的输出操作)
-按键识别和LED指示实验详解(GPIO的输入和输出操作)

第八讲 I2C总线(96分钟)

I2C总线中的概念讲解
I2C总线应用实例
-以无绳电话基站为例来总结I2C接口通信的特点和注意事项的讲解
I2C总线的操作要素
-工作模式讲解
-数据的有效性讲解
-传输开始和停止条件讲解
-数据传输格式讲解
-寻址方式讲解
-仲裁和时钟同步讲解
基于I2C总线的读写工作过程
-写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读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EEPROM AT24C02 的操作
-特点讲解
-各种写操作讲解
-各种读操作讲解
软件模拟I2C时序
-I/O模拟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提供时钟信号、发送ACK、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和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序模拟讲解
-连续多字节写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连续多字节读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
-特点讲解
-I2C总线中出现的错误讲解
-I2C中DMA的特性讲解
-I2C主发送器工作流程讲解
-I2C主接收工作流程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I2C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I2C控制器对AT24C02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的详解

第九讲 TFT模块的字符、中文和图片显示(26分钟)
TFT模块
-特点介绍
-坐标系和引脚讲解
TFT模块的配置和取模软件的取模原理
-TFT模块的常用配置讲解(包括数据格式和扫描模式等)
-取模软件为中文和图片取模的原理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讲解(含ASCII码表分析)
-图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16*16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48*48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第十讲 单总线(33分钟)
DS18B20讲解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详解
-各种寄存器及温度输出数据格式讲解
-电源供电方法介绍
单总线讲解
-特点讲解
-硬件设计讲解
-命令序列讲解
-初始化
-ROM命令
-功能命令
-信号时序讲解(即软件模拟)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写时隙
-读时隙
工程源程序讲解
-使用GPIO来操作DS18B20的各种功能你函数详解
第十一讲 SPI总线(85分钟)
SPI总线介绍
SPI总线的通讯时序(即软件模拟SPI通讯时序)
-通讯框图讲解
-四种SPI通讯时序讲解
-GPIO模拟发送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接收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写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GPIO模拟读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
-特点介绍
-NSS引脚的软硬件管理详解
-SPI接口硬件设计讲解(全双工和单工通讯等)
-使用硬件SPI容易出错的地方和操作要领讲解
FLASH AT45DB161D的操作
-特点介绍
-内部存储组织讲解
-各种读写时序讲解
-各种读写指令讲解
-擦除指令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SPI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SPI控制器对AT45DB161D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详解

第十二讲 SMT32中的ADC操作(88分钟)
ADC的特点讲解
ADC的功能框图讲解
ADC的各种转换模式讲解(包含规则组和注入组的操作原理和注意事项)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讲解
ADC的数据对齐讲解
ADC的模拟看门狗作用和使用讲解
ADC中的DMA特性和配置讲解
双ADC工作模式详解
ADC的寄存器讲解
ADC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的功能程序详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和模拟看门狗,并实时更新报警标志的功能
程序讲解
第十三讲 CAN总线(124分钟)

典型CAN总线网络系统结构详解(包括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讲解)
CAN总线中的基本概念分析讲解
CAN总线的报文传输和结构讲解
-各报文类型
-各报文帧格式
-位定时
-帧间间隙
-位填充
CAN总线特点讲解
STM32中的CAN控制器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讲解
-工作模式讲解
-初始化配置和参数设置讲解
-发送数据操作讲解
-接收数据操作讲解
-过滤器工作原理讲解
-接收FIFO工作过程讲解
-总线出错管理讲解
-位时序讲解

CAN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CAN控制器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块板的自测试详解(包括查询和中断方式,也含标准帧和扩展帧传输)
-2块板的通信测试-查询方式详解
-2块板的通信测试-中断方式详解
第十四讲 RTC和BKP(72分钟)
-RTC模块要点讲解
-RTC寄存器讲解
-BKP特点
-BKP寄存器讲解
-RTC和BKP库函数讲解
-例程详解
---------另有------------------
=======第一部分单片机相关======
1【单片机多媒体视频教程】(汇编)非常经典
2【单片机入门与提高精品视频教程】(汇编),非常适合初学者.
3【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51单片机 C语言 视频教程 从入门到精通 视频】
4【数电/模电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5【汇编语言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6【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及电路设计培训视频教程】
7【标准C语言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非常经典
8【AVR单片机入门与提高视频】
9【MSP430单片机经典视频】
10【PIC单片机经典视频】
11【电路分析应用技术视频】
======第二部分电路设计相关=========
【protel99se+DXP/2-0-04 视频教程+实例】
【Protel(Altium Desinger)】电路设计视频教程
【Cadence经典视频教程】
【Orcad经典视频教程】
【PowerPCB入门视频教程】
=====第三部分嵌入式硬件部分========
1【ARM linux培训视频】
2【手把手教你学ARM之LPC2103入门篇 视频教程】
3【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4【(基于2440开发板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
5《学ARM和学单片机一样简单》视频】
6【ARM嵌入式LPC22-0-0视频教学视频教程《嵌入式系统与结构》 】
7【ARM7嵌入式S3C44B0视频教学《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8【ARM嵌入式视频《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9【 台湾嵌入式培训】
10【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视频】
11【Altera FPGA 视频教程】
12【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
13【EDA(CPLD FPGA)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4【dsp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5【DSP多媒体教程】
16【vhdl应用技术视频】
17【PLC精品视频】
18【数控应用经典技术视频】

=====第四部分嵌入式软件部分====
1,【Windows CE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2,【Vxworks应用技术】
3,【linux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4 【linux工程师软件开发视频】
5,【eCos、uC/OS-II开发技术】 6,【C++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7,【嵌入式仿真开发】
8,【JAVA开发视频】 9,【.net开发视频】
→篇幅有限,更多内容请联系
Q_Q:7-5-9-7-3-7-8-3-3

MSN:jxb200200@hotmail.com

网友A(2011-07-15):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平板电脑/工业电脑硬盘配套解决方案

长期供应 AXD 工业电子盘,固态硬盘,固态电子盘,电子盘,SSD,IDE DOM,SATA DOM,
DOC ,DOM,DOF,电子盘,智能U盘,我司产品均可申请样品测试AXD 40pin/44pin IDE DOM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AXD SATA DOM SSD固态电子盘 宽温电子盘 高速电子硬盘
AXD 2.5"/1.8"/1" SATA II 2.5" Micro SATA 1.8" 固态硬盘 工业硬盘 串口硬盘工业级
EDC IDE电子盘,4000系列,128M,256M,512M,1G,2G,4G,8G40/44PIN
(常温-10度到70度)宽温-40度到+85度 USB接口EDC电子盘,SATA接口EDC电子盘以上产品均有两年质保,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阳光工业区伟豪科技园A栋6楼西
电话:0755-83172800/83769725-616 手机:18922868805 传真:0755-83769520
主页:www.axd.hk 邮箱:jipl@szanxinda.com 商务QQ;271766357
联系人:纪先生联系人:杨先生 15918936945 QQ:583426572

网友C(2011-10-20):
深圳市福迪科科技(Fordisk)有限公司是由欧美归国的芯片设计精英倡导,
并与业界几位年轻的技术与市场精英于2008年自发创建,一直专注于Flash
存储产品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目前已发展为一家集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

Fordisk产品采用德国与台湾著名工业级控制器,并配以高可靠性的品牌存储芯片
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位地位。产品支持UDMA-6,内嵌先进的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的平均损耗算法与高级ECC纠错功能,实现了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超过2,000,000小时,
充分满足工业与商业机器的各种要求。
Fordisk电子硬盘产品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并与各大品牌
瘦客户机/POS机/机顶盒/游戏机/彩票机/B超机/工业主板厂商/工业设备厂商等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主要产品:
一.IDE接口DOM
1.40PIN IDE DOM:直插
2.44PIN IDE DOM:
二:SATA 接口 DOM
1.7PIN SATA DOM: 直插/左卧/右卧
2.22PIN SATA DOM: 直插/左卧/右卧
三:SATA接口
1.1.8寸 SATA SSD
2.2.5寸 SATA SSD
3.半高游戏机专用 SSD
4.Mini pcie 模块
联系方式:
深圳市福迪科科技有限公司
黄先生
电话:0755 83440465-808
手机:13684980995
QQ:404485239

网友D:
在微型的设备中可以采用固定硬盘

网友E(2012-03-08):
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军工固态硬盘/宽温电子硬盘生产商
全国免费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更多SSD/DOM产品资料请查询http//:www.axd.hk
24小时服务热线:18922868805/13418592939
商务QQ:271766357 纪生

网友F(2014-08-09):
深圳福迪科固态硬盘专业制造商

厂家直供,大量现货,价低质优,三年质保

网友G(2017-10-26):
. 公司及产品定位
 -Renice是自主品牌主要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固态硬盘为主从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工业和军工领域公司倡导以质量为核心,100%使用原装正品flash,严格监督生产流程以及QC管控。
 -产品应用领域军工航天航海视频监控交通运输金融设备工控嵌入式检测仪等要求高端的行业
技术研发 :
-12成功研发Renice主控SATA2USB3.0):
1)成为大陆为数不多的拥有主控技术兼成品固态硬盘销售的生产厂家
2)满足不同应用领域在断电保护加密支持写入保护安全删除以及长期供应等需求提供可靠的保证无论是高宽带要求的数据采集还是高IOPS的在线应用或者极端高温或低温等恶劣环境下的应用均可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13年成功研发项目均为新款):2.5寸原生IDE(安全删除功能);1.8寸原生ZIF;2.5SATA3(掉电保护用于企业服务器等高IOPS的用户);CF高稳定性适用于航海等高端领域中
 .业务范围:
1)Renice主控兼主控技术
2)固态硬盘2.5"/1.8" SATA SSD, 2.5"/1.8" PATA SSD, mSATA, Halfslim, CF,CFAST,USB3.0 SSD,转接卡等
.产品特性
高强度抗压防震防潮防尘低耗电
耐高低温( -40 ~+85);
特殊功能如断电保护安全删除写入保护等
Renice主控功能如:AES256加密技术安全删除断电保护数据备份宽温等
.QC和售后服务
-QC:拥有专业的生产检测部门产品出货前必须经过以下测试
  老化测试震动测试高低温测试读写性能测试文件对比测试坏块扫描通断电测试格式化外观检测
-售后服务产品出现情况售后工程师在24H内给相应解决方案

如果有合适的项目欢迎您来电咨询感谢您的时间期待进一步和您沟通谢谢查阅

深圳市领存技术有限公司 / SSD工业军工固态硬盘
邮箱:dpf@storlead.com
手机:13632844778   /   电话:0755-83258725
网址www.storlead.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B21101

网友H:
产品描述 SATA NANDrive™嵌入式闪存固态硬盘产品采用小尺寸多芯片封装,集成了一个串行ATA 控制器,和一片或多片NAND闪存。SATA NANDrive所有容量产品拥有相同的引脚设计并 向下兼容,简化了系统电路板的设计。采用内置微控制器和闪存文件管理固件代替主机 端FFS文件系统和闪存设备驱动软件。 SATA NANDrive产品具备串行ATA硬盘驱动器功能,以及出众的性能和数据完整性及可靠 性。小尺寸BGA封装设计更易于安装到系统主板,从而节省空间和成本。SATA NANDrive 与大多主流芯片组兼容,数据存储安全、使用寿命长、高效节能,是小型嵌入式系统的 理想选择。

GLS85LP1002A-M-C-LBTE

GLS85LP1002P-S-I-FTE

GLS85LD0512-60-RI-LBTE

GLS85LD1001T-60-RI-LBTE

GLS85LP1008P-S-I-FTE

GLS85LS1004P-S-I-FZJE

GLS85LS1064B-M-I-FZJE

GLS85LS1002P-S-I-FZJE

GLS85LP1004P-S-I-FTE

GLS85LS1004A-M-C-FZJE

GLS85LS1008B-M-I-FZJE

GLS85LS1032B-M-I-FZJE

GLS85LS1032P-S-I-FZJE

GLS85LS1016B-M-I-FZJE

GLS85LS1008P-S-I-FZ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