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纬开关电源故障 急~~

楼主(2007-09-22):
我公司现正在大量使用明纬的开关电源,具体型号为:
MODEL:SE-600-24(INPUT:AC220V OUTPUT:DC24V)

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现电源发生启动故障:在通电瞬间只有瞬间的输出,之后则立刻失去输出,(继电器断开,输出显示发光二极管不亮),但是用于散热的风扇一直工作正常;当断开输入AC220V电源时,又会出现瞬间的输出,(继电器动作一瞬间又断开,输出显示发光二极管闪一瞬间)。

存在如此问题的电源已有数个,望各位大虾们能够给予技术支持或帮助。以指导我进行维修工作。

谢谢!

楼主:
明纬的开关电源没有用到TL494,而是用的SG3525A,我已经换掉了,问题仍然存在。。。。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使用时间很长就先把电解电容换掉,另外你说这种现象是不是过载保护,

楼主:
电源应该不是电解电容的问题,因为有些用的时间不长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什么保护,但是在没有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啊~~
急死人了~~

网友A:
这种电源应该是很简单,仔细看一下有些什么保护容易搞清楚的。

楼主:
没找到。。。
改换的器件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了解SG3525A的工作原理,找到图纸研究分析!

网友C:
对这款电源不怎么熟悉。看情况应该是保护。检查一下负责反馈的电路,尤其是次级电路的整流二极管,TL431与光藕。必要时可采取代换法测试。 SG3525A的Datasheet在这里: 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4286.pdf

网友B:
SG3525A是“脉冲宽度调节控制电路”

网友B:
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保护了。重点检查SG3525A外围电路的各元件,全面排查有关三极管、二极管。没有电源原理图,请参照SG3525A的典型应用图。并注意检查可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图片看不到~~~

楼主:
那个SHUTDOWN是不是就是保护输入呀?英语不好,嘿嘿

网友B:
能够看见图片呀!

楼主:
图片好了,嘿嘿

网友B:
对,8脚、10脚就是控制电路输出的!

网友D:
这是保护电路动作的现象,电源可能输出电压过高或过流.

楼主:
"这是保护电路动作的现象,电源可能输出电压过高或过流."
应该就是了,可是我找不到毛病在哪啊.

网友E(2008-02-25):
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烧了U4,已看不清U4的型号了,能否告诉一下,还有有什么原因会烧U4呢?

网友F:
刷新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E:
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烧了U4,已看不清U4的型号了,能否告诉一下,还有有什么原因会烧U4呢?哪位朋友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G:
你后面是不是带的感性负载???

网友G:
输出串一个大于你输出电流2倍以上的二极管。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E:
楼主,你好,能帮我看一下,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U4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H:
看来搂住缺乏维修的基本经验和方法:
1、开机用电压检测有关电路的电压,比如稳压电路各点的电压,很快就能分析得出故障原因;
2、也可用电组检测法,比如稳压电路各元件的好坏;
3、由于开机有输出,后又无输出,肯定是稳压电路、保护电路的故障;

楼主:
下面引用由hzzhee在 2008-3-2 10:46: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你好,能帮我看一下,明纬开关电源,SE-600-24,板子上U4的型号,谢谢了
--------------------------------------------------------------------------------------------

不好意思,春节期间没上班没有上来看,今天看了下,有两个型号:
SE-600-R7的U4为:TOP242
SE-600-R6的U4为:DH0165

网友E:
谢谢楼上朋友,好及时,真的

网友I:
买个新的得了,那么麻烦。

楼主:
下面引用由今夜有雨在 2008-3-3 21:27:00 发表的内容:
  买个新的得了,那么麻烦。
--------------------------------------------------------------------------------------------
有钱人!

网友J(2009-03-07):
问一下,明纬S-145-24开关电源,没有24V输出,指示灯亮是什么故障?

网友K:
回复楼主:  明纬电源大多数都有过负载保护!你的负载可能是个容性负载,当电源开机时,瞬间电流急剧增大,使电源产生保护动作!

我建议你选用明纬的se-1000-24电源,这样不但解决了现有的问题,且能大大提升电源的寿命!(注:成本无大幅度增加)

021-51695172转820  祁先生 (明纬电源华东总代理)

网友L(2009-07-17):
你好,我公司是台湾明纬电源一级代理,

网友M:
请教各位,明纬的se-250----24电源大概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