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22):
现在要用三菱的 变频器系统做分切机,放卷、收卷和主牵引都要求用三菱的变频器,一共用到4套变频电机。由于刚刚开始接触这一行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做过的朋友能不能指导指导?据我了解,分切机最主要的是张力的控制,各个电机如何控制才能控制好张力?以前看过别人的系统,4个电机都带编码器,信号反馈回变频器,不知道这些脉冲反馈信号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要看加编码器的变频器到底是做什么用途?速度控制还是力矩控制?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放卷和收卷电机采用力矩控制方式,主牵引采用速度控制方式。不知这样的想法对否?加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如何实现恒力矩控制?是不是通过反馈信号计算卷径来控制恒力矩输出?卷径和力矩的关系怎样计算?

网友A:
不清楚变频器驱动的异步电机的力矩控制能力如何,不过安川∑Ⅱ型伺服手册标明的力矩控制精度为2%,估计变频只会更差。

建议参考三菱网站的张力控制部分,应该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和磁粉离合器等力矩调节环节。

楼主:
三菱就有张力控制器,好像以前用得比较多的是和磁粉离合器配合用吧。三菱网站有张力控制的?我找找看

网友(2013-03-26):
请问各位高手:锥度张力控制如何实现呀?

网友B:
张力控制器在分切机上是怎么用的

网友C:
张力就是

给A B 轴80频率,而张力是控制力矩,有A1 A2吗。 A1是速度 A2是张力

C轴是速度控制

D 轴是放料,有张力就行,一般用磁粉,张力控制器用来控制磁粉张力

网友C:
因为用编码器才能达到速度力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