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步进电机区别

楼主(2007-09-22):
我公司准备做一台走刀式分板机,请问用什么步进马达好呢?
三相步进电机与二相步进电机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A:
走刀式分板机?有什么要求,精度?噪音?三相步进在精度和噪音的性能上比较两相的要好,高速性能上也要好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噪音主要是在低速的时候区别大一点,三相低速时速度稳定性好,另外就是3相可能贵一点!

网友C:
我们是专业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厂家,大的电机三相和两相价格可以做得差不多

网友D(2007-11-02):
www.telbridge.com
主要是步进角的区别.
有细分之后,步进角的概念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有什么要求打电话
0755-27832701
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