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雷诺尔软启动停止时报缺相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7-09-22):
大家好!

我有多台软启动,雷诺尔的,停止时总报缺相故障,应如何解决

急切求助,

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07-10-31):
雷诺尔的质量很差的

网友B:
关闭缺相保护试试

网友C:
是什么样的软启动

网友D:
去雷诺尔网站下故障指示和排出方法```

网友E(2007-12-26):
一楼的有没有用过雷诺尔的软起动?不要用很差来模糊群众的眼睛,你这样进行攻击也太不地道了吧

网友F(2008-04-16):
我也遇到这样得问题,出厂复位一下可能好点。

网友G(2010-05-1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JJR2000系列的,我分析应该是控制输入抗干扰能力很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