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买伺服电机

楼主(2007-09-22):
各位大侠:
我PLC已经有了,还想买一个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用来学习,请问该买什么规格的,性价比都较佳的,介绍一下啊!谢谢各位啦 !

网友A:
公家买,还是自个儿玩玩?若为后者,建议用国产小功率的,华大,和利时,珠海运控都可以考虑。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访问: WWW.REDCYBER.CN

网友C:
若是公家的,就买好的哦,我是代理日本品牌的,有问题可以问我,QQ68809241

网友A:
在大陆市场上买的日系通用伺服真能算得上是“好的”吗?!

网友D:
同意波恩老大,买个来学习,支持一下国产的。如果是简单的应用,日系和国产的没什么大区别;如果是大功率或高档的应用,国产的可能现在还不行,但日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如就用欧美的了。
先赶上日系台系的,不难吧?

楼主:
如果买步进电机不是会更便宜,PLC指令都差不多,学会用步进同时也会伺服了。

网友E:
买东元伺服吧。。便宜好用。。www.vacsinsz.com

网友F:
ma 买个国产的便宜学习 华大的伺服电机,华中的驱动pengph_1@yahoo.com.cn

网友A:
"学会用步进同时也会伺服了"———可见日系脉冲串伺服对国人的毒害有多深!

网友G:
我买了一套安川的伺服(二手),开机提示编码器连接错误,JOG无法进行,估计是个坏的。

网友E:
编码器连接错误首先检查连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编码器坏了.就电机本身来说最容易出问题的也就是编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