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询问电磁阀故障

楼主(2007-09-22):
近日我公司热熔机经常遇见电磁阀烧毁,电磁阀输入端接了一只电容和电阻.电容老实炸掉.如果有地方短路的话,保险和空气开关均没有断开.电磁阀用的是亚德客.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亚德客的电磁阀里面没有电容啊!!如果真是电容,要么你的电源不是直流的.

网友B:
那两元件是给发光二极管指示灯供电用的
你们的电压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C:
    检查一下电压,看看有没有波动,你的电磁阀线是不是和高电压线路走的太近

楼主:
前些日子电压有420V,现在加了稳压器电压是375V左右.对那两个元件是给发光二极管指示提供的.但一般哪一块塑料都烧有焦臭味.

网友D:
质量太差了用CKD的 SMC 的也可以

网友E:
用费斯托的嘛

网友C:
   环境温度太高是不是

网友F:
不是质量问题吧?
同意付旦的,检查一下电压

网友G:
CKD SMC Festo价格太高

楼主:
TO:付工,
    环境温度不算太高,全中央空调车间.我们为车间装了稳压器,我判断有可能这批亚德克电磁阀质量很差.控制箱内别的元件没有烧坏.

网友H:
如果电磁阀的电磁线圈是交流220V的,那个电容和电阻可以去掉不用啊.

网友I:
亚德客的质量还是不行的

网友J:
是不是有脏东西进去了

网友K:
电磁阀线圈要求的电压和实际提供的电压一致吗?
电容质量(耐压)如何?
是不是冒牌电磁阀?

网友L:
应该检查电压

网友M:
  买假货了吧, 电源质量差.

网友N(2009-01-11):
电压波动大,或者环境比较差

电磁阀质量差也不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