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 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9-22):
有些问题想请教斑竹,望不吝赐教。
1,我在“上传到PG/PC”后,块是保护块不能打开和保存,不知道能否调用块进行调试?
2,我做了个变量表输入输出全定义了,PLC运行,在线监视。结果有的输出模块的指示灯亮了,有的没亮。和电脑监视的状态值一致。亮的呢,开机运行就亮。现在我想消除他,但不影响我本来的程序,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3,如果再线监视,PLC不运行,在电脑上监视的状态值更多了,这样不知道是否正常?
可以加我QQ,874510724

网友A:
1 被保护的块不能打开,可以调用块进行调试
2 LED灯根据输出通道的状态点亮,不能单独消除,如果不影响安全的话,您可以强制变量,但是这样的强制变量是否对您的工艺运作有影响呢?
3 我不清楚您的意思.

楼主:
你好,yuanle.
2,如果强制变量,那这些被强制的变量在PLC运行的时候岂不是被屏蔽掉了,不起作用了,也就是没有输出了LED不能亮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3,PLC停在STOP上,然后在电脑上进行监视,上面显示的"true"更多了,也就是LED亮的更多了。
为什么RUN档时亮的少呢,而STOP档亮的更多呢?
为什么RUN和STOP时“LED”不全亮,是否与PLC里的程序有关?
谢谢了

网友A:
对于2,我已经告诉您了,是根据您通道的状态亮还是不亮,是硬件连线,无法消除的。
对于3,出现True或者其他状态还是与您程序有关哦,根据您变量的状态来得。

楼主:
to,yuanle ;
麻烦你讲解一下变量表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在RUN和STOP下,对变量表来说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还有1,我在变量表里全部定义了输入输出,这样会不会影响我调用块进行调试?
不胜感激!

网友A:
在Run和Stop状态下,对监视变量来说,没有区别,对控制变量来说在Stop状态下不能改变其值。
在变量表也就是VAT表中是不能定义输入输出的,请问您是如何定义的?FC,FB的输入输出时在其接口定义中定义的。

楼主:
谢谢你的赐教。
其实我的原意是检验输入输出模块的好坏,
因为我质询过西门子公司的技术支持,听他说可以用变量表来检测,所以我就做了个变量表,把输入输出接口全列出来,因为我不清楚里面的具体程序,块被保护,
之后在电脑上连接到直接CPU上进行监视,
结果,A,在PLC的STOP和RUN的状态下监视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B,PLC在RUN的状态下,在没有满足输出条件的情况下,也就是相应的输入,输出模块的相应LED竟然亮了,(输入模块我只是加了电源,还有就是在去掉输入模块或去掉输入模块的电源时,LED不亮。)

楼主:
什么是监视变量和控制变量?我在做变量表的时候好像对他们没什么概念啊。好像只有强制变量,修改变量和监视变量。

网友B:
确认你的程序啊
看点书,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楼主:
呵呵,我的程序应该没问题,这个不需要担心,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做的变量表回影响我的程序。
B,PLC在RUN的状态下,在没有满足输出条件的情况下,也就是相应的输入,输出模块的相应LED竟然亮了,(输入模块我只是加了电源,还有就是在去掉输入模块或去掉输入模块的电源时,LED不亮。)
而且输出是有矛盾的,在厂家的说明书上我看到他的手动和自动都有输出。
什么是控制变量啊?我好像没看到过啊

网友C:
西门子的大家庭啊,以后有难题可以来这里请教大家了。另外有一个西门子的技术交流和产品推荐的QQ群。群号码是9719730。欢迎大家来聚。繁多的产品,丰富的经验,可以在群里交流和推广。

网友D:
说一下我的就看法:
你说的调用的快被保护,那么块里面的程序我想你应该不知道吧?那么输出的条件肯定不一样,你怎么知道输入的条件满足不满足呢?

楼主:
谢谢了,因为没有装在机器上,正如楼上所说。还好问题已经解决,再次谢过各位。

网友E:
总算看明白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C(2007-10-22):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