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主轴定位问题

楼主(2007-09-22):
在调试一台四轴加工中心时遇到主轴定位不准问题:系统为西门子802D直流主轴6R70装置、编码器反馈、定位,速度小于2000r时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当超过2000时每次定位时向前偏移一点,几次之后就没法换刀。(编码器链接无松动)

网友A:
802D+直流主轴的加工中心?原来加工中心都沦落到此种地步了!
估计是没有参考点的增量式定位,所以高速下每次过冲后,偏差不断累计造成。如果有条件就考虑加上减速规划,或者每次准停都参考某个绝对标记。

楼主:
按客户需求来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