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有关Heidenhain LIF 101R 光栅尺的问题

楼主(2007-09-22):
小弟现在手上有一个heidenhain LIF 101R 的光栅尺,
想测试其能否正常工作,由于没有专用的PWM或PWT进行测量,
所以我采用示波器观察光栅尺三路输出信号。
实验结果:
在上+5v电源电压之后(扫描头没有相对运动),+-A项输出信号为0
+-B项输出为正弦波(p-p 2.8v),+-R项输出与B项相同,但是没有相位差(同相位)。
移动扫描头,+-A项没有信号输出,依然是0v; +-B项和+-R项波形仍然不变,且相位相同。
请问是否可以依据以上结果判断光栅尺有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 恳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A:
信号接错了或者相间短路了吧!正常信号应该是 A/B相互为90相差的sin/cos 1V p-p信号,R相为一个或多个等间隔的窄脉冲。

楼主:
好的,我重新试一试。
谢谢!

网友B(2010-02-03):
买个PWT17测试仪要多少钱?哪里可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