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WinCC组态变量记录运行报表

楼主(2007-09-22):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WinCC组态变量记录运行报表最后在预览打印作业时,只能记录15秒变量变化的值,要怎样才能记录更多的变量变化值。。。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启用归档变量呢,

楼主:
是的,我在预览打印作业时确实启动着过程值归档,而且整个变量记录也是连接在归档变量上面的,是这样造成了我的问题吗?
谢谢这位仁兄这么晚了还回帖:)

网友B:
请检查您的归档变量的设置,可能您的归档没有保存在硬盘上而是保存在内存中了哦。

楼主:
谢谢,我去查查:)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就是出在“归档没有保存在硬盘上而是保存在内存中”,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09-02-11):
请教,wincc在做过程值归档时,打开变量记录时显示不能建立与数据库的连接时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