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b35块里编写的程序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07-09-22):
在ob35块里编写的程序主要是设置中断吧,不太理解,还请大家来说一下!

网友A:
系统根据OB35设置的时间定时调用。

网友B:
定时中断,中断时间在硬件设置中设置

网友C:
不是设置中断,OB35是个定时中断模块,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执行一次模块里的程序,定时时间默认为100MS,可以在CPU硬件设置中设置.

网友D:
是这样的拉,学习啊

网友E:
不是很明白,不是OB1才是“类”主程序吗
如何协调OB1和OB35?

举各例子:一个PROJECT里,有OB1,OB35,FB(背景DB),本来FB(背景DB)是在OB1中调用的,后以扫描方式执行,现在由OB35调用
如何协调OB1和OB35,

可能比较弱的问题,谢谢

网友F:
他们说的可能有点高深,我们新手不好懂。其实OB35就象OB1一样也是循环运行,只不过OB35是一定时间循环一次(默认100MS),可以在CPU修改此时间值。不过我不知道最大能修改为多少。还请高手说一下,谢谢!

网友G:
OB1按扫描周期循环,很快,纳秒级的;
OB35按用户设定的周期循环,毫秒级的;

网友B:
从优先级上来看,ob1的最低,ob35高一些,当ob1正常运行时,当设定的定时中断时间到时,ob1被中断执行,从而ob35得到执行,当0b35运行完后,再来从中断的地方来执行ob1,如此循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