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凌FX2N如何输入STL指令

楼主(2007-09-23):
求助;三凌FX2N在软件中如何输入STL指令.

网友A:
你用SFC编程,转成梯形图STL就自动形成了,是SFC里面的!

网友B: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Y0
END
把这个程序写入编程软件里再转换成梯形图,看看格式你就会用了!

网友C(2007-11-08):
那要看你用的是哪种编程软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