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使用中,M点如何给定

楼主(2007-09-23):
在使用PLCSIM中,想使一下M点闭合,假如是M20.0,那么如何给定呢,还有一个MW值呢,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你打开PLCSIM就知道了,打开M栏,初值是0,改为20,再把下面附的0-7方框中的0勾选了,返回OB1,这时会发现M20.0闭合了.

网友B:
我是新手,知道新手的艰辛,帮助一下。 插入变量insert input variable改为MB20,MW62
选择MB20Bits0
改MW62的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点击右键有相关的操作啊,
一般你可以尝试出来的啊

楼主:
to:珠湖
谢谢你的帮助哟,可不知道是我笨,还是我的仿真软件有问题,没能实现md,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将你所用的仿真软件发到我的邮箱呢.lijiaohd@163.com.

网友B:
直接在IB这一栏里改写成MD就行了

楼主:
还是不行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输入完数据后,应该有能流通过呀,(在输入完18000后,用按别的键吗)

网友D:
在没有实际使用的情况下,仿真软件应该比较实用,可惜我没有用过.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只看明白是300的比较

网友B:
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你就差这么一步

网友E:
使用监控表啊

楼主:
to: 珠湖 还是不行呀,你发的图片的标题栏上有MW62,而我的国片上却没有,怎么回事呢,我曾按过回车键的,一按就变成空的了,不知道哪里出的错.

网友B:
建议你就编一个最简单的MOV指令程序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就是这个值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