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CS800调试报 DC OVERVOLT 故障

楼主(2007-09-23):
小弟在这次是第一次调试ABB ACS800的变频器,在输入99组参数后,进行电机辨识,起动电机后报
DC OVERVOLT 故障(中间直流电压过高),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小弟急啊!!!

网友A:
中间直流电压是多少啊,在机内读一下,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修改了一下加减速时间(22组参数),把它都改大,没有报该故障了,感觉电流不是很稳定,但我还是没有明白,该变频器的型号是ACS800-07-0320-3,由于是用于风机,我们没有加制动电阻。

楼主:
现在起动不报该故障,但在停车时会报该故障,复位后可以继续用。向各位高手求教

网友B:
增加停车时间,比如设置300s

网友C:
+ - 速度调长撒

网友D:
如果加长停车时间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最好是加制动电阻,大风机惯性太大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导致过压.

楼主:
首先谢谢诸位的宝贵意见
这么说制动电阻必须要加上去才行?请问停车时间是哪组参数?

网友E:
调20.04,20.05,20.06,20.07,20.08

网友F:
你做辨识的时候是带的负载吗?
最好不带负载进行电机辨识
如果只是停机的时候,可将停止改为惯性停车

网友G:
风机的惯量太大了,你可你改成自由停车试试看。

网友H(2007-11-02):
如果进线电压正常,请检查9905这个参数,ACS800的变频器9905默认设置为207V,在做辨识前应该先将9905-9909的电机参数如实输入.如有问题可以到ABB变频器维修分群三49557142找我

网友I:
换成标量控制应该没问题了,处理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J(2007-12-13):
如果加长停车时间还解决不了,加制动电阻,大风机惯性太大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导致过压.

网友K:
没有必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
hehe bu设置减速时间就可以了 按他说得这种情况 制动电阻得不需要

网友:
自由停车

网友L(2008-02-13):
惯性停车

网友M(2008-03-18):
减速时间过短时,能量无法释放,反馈到直流母线,使电压升高,可以适当增加减速时间,或者加制动电阻

网友K:
风机阻力惯性很大,可以设定短减速时间

网友N(2009-04-01):
最好是加制动电阻,或改为自由停车,我今天就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O:
可以延长停车时间在加直流制动可以解决的,不用制动电阻的

网友P:
最好是加制动电阻,大风机惯性太大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导致过压

网友Q:
试着加长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R:
是否因为惯性过大发电所致?没有制动电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S(2009-05-07):
那是RMP的下降时间设置的短了些,把时间延长些会改变这状况

网友T(2011-08-22):
引用 网友N:
关于最好是加制动电阻,或改为自由停车,我今天就遇到这个问题,

如何改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