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变频恒压供水,流量小时频率也不降

楼主(2007-09-23):
各位大虾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小区维修变频恒压供水设备时碰上了一个难题,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和一个CPS-21E控制器,有两台泵,功率为18.5KW,平时工作时1号泵先变频启动,当1号泵压力达不到时,控制器切换成1号泵为工频工作,2号泵变频启动,A口反馈信号为0~10V来自机械压力表。刚开始是2号泵的变频接触器坏了,我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后系统正常工作,可是后来我发现由于压力表是机械式的时间长了所以摆动不灵敏了,即压力表指针上去了就下不来了,要用手轻轻拍一下才能下来,由是我把带电压输出的这个机械式压力表换成了一个精密压力表和一个输出为4~20mA的压力变送器通过三通接在一起,然后把压变接在B口,相应的参数调整设置完后系统工作正常,可是后来我发现在用水低峰期(可近似无人用水,管道也正常无漏水)时变频器的频率一直维持在40HZ左右下不来,正常情况应在频率下限10HZ处运行!
注:工人在更换压力表和压传时,把它们通过一个长度大约在30公分的直钢管接在主出水管道上,中间没有打个圈,在给系统上电供水时,压力表指针小幅度振动,压传送来的数据显示时也在设定压力值的左右跳动,幅度也是很小。
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要看压力情况,和流量没关系,压力和流量关系是通过水泵联系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在管道达到了设定压力的情况下,如果流量大了 是不是变频器就要控制水泵高速运转,如果流量很小的话是不是就应该保持在下限频率运行

网友C: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你不要考虑流量的问题,一但选择了某型号的水泵后,流量就是一个死数了,每秒多少立方就是多少立方,你要控制的就是管道中的压力,让管道中永远是一个恒定的压力,至于变频器的频率不下降,那要看压力值是否高于你的设定值,如果压力恒定不变就没问题,否则就要调整设定参数。

网友D(2010-02-05):
各位专家好!

变频恒压供水,没有人用水频率不下,水泵发热,压力不上,就在设定值上下,

网友E:
试一下,把电流输出,改为电压输出,,把内的PID,的P,改一改,最好把废了~~~

网友F:
把电流输出,改为电压输出

网友G:
长时间无人用水,水泵为了保持压力,变频器就保持一定的转速运行,时间长了电能转化为热能,当然会发热的,我还遇到过把水泵把水都烧开了呢

网友D:
是的,开始是烧机封刚换的水泵,就是没有用水呀,把水泵停了压力都不会下,水泵都运行在40HZ压力不上也不下,什么都试了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D:
你们后来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