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手莫入: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规格

楼主(2007-09-23):
现有一步进电机驱动器
●高性能价格低
●高电压、大电流、高细分
●双极恒流斩波方式
●供电最高+85V(AUMD503为+45V),过压、过流、错相保护  DC12V Max ,
●最大驱动电流8A/相(AUMD503为4A/相)
●20KHz斩波频率
●AUMD808/503体积极小,精巧的外形尺寸便于安装
●十进制和二进制细分可选,设定方便,精度可选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0,25,50,125,250 细分

选用步进电机
●额定电压:3.97V
●额定电流:3.92A
●保持转距:7.65N

现在选用开关电源作为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规格为48VDC,2A。

请问:开关电源会烧掉吗?开关电源该如何选型?

楼主:
请刘老师帮忙

网友A:
“48VDC,2A”伺候“AUMD503为4A/相”就列出电机的功率而言应高够了,但是作为恒流斩波方式的供电,电流值恐怕嫌小。

楼主:
我用的是AUMD808的,8A/相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B:
用较大电流的电源,例如:48VDC,10A以上,接个电流表,实测各种工况下(静止,低速,高速,堵转)的电流,你就知道应该用多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了.
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C: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会保护,不会烧。这样的应用,应该也不至于电源保护。
要充分发挥驱动器特性,当然是要按照相电流、最大电压来选,不过实际中,一般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转速)与电流(扭矩)。需要多少,按照上面亦云人云老先生的说法,测试一下才知道。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