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台达PLC call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7-09-23):
最近在用台达PLC做一个项目,不过在写程序时遇到一个小问题,不知道在 步进阶梯指令STL里能否用call 指令? 如果能用的话,怎么用?能否发一个小程序?不甚感激

网友A:
记得不可以。

网友B:
好像不可以的哦

网友C:
看看指令应用就知道了

楼主:
看了,可没有在步进指令里使用的例子.我在写程序时,试着用了一下,编译错误,要使用MC/MCR,试着在几个位置用可用MC/MCR了还是不行.只能令行他法了,程序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D(2008-03-25):
我用過可以

网友E(2008-08-02):
近來我也遇見這樣的問題,很頭疼,可有哪位大俠提供個實例供大家參考參考?謝謝!!!

网友F:
不可以

你可以当作台达的call指令不存在,因为不是很好用,限制太多了

网友E:
CALL指令在所有資料上都沒說可不可以用于步進中,我是用CTRL C + CTRL V 很複雜很長的做法來實現的 . 我想用步進分流 + 步進點跳躍(OUT S)應該能做到CALL一樣的功能 . MC/MCR指令是明確不能用在步進點中的(詳見PLC技術手冊--程式篇之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