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如此干扰

楼主(2007-09-23):
九月初,给一单位安装了3台75KW变频供水柜,变频器选用日本春日KVFC系列变频器,其中一台干扰相当严重,他干扰近百米外配电房内的万能断路器,只要这台变频器运行,配电室内的万能断路器就调闸,把断路器上的漏电保护去掉,还是不能解决,奇怪的是,变频本身电源这一路不跳,该变压器下的其他万能断路器调闸,以为是变频柜问题,换了一台新变频器,还是跳,把另外两台移来装上,还是跳,最后把电源线与其他线路分开,柜子移动位置,加磁环,加装输入输出电抗器.都解决不了问题.试了两周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把问题解决掉,最后与厂家协商该变频器退回.

网友A:
干扰大小与牌子也有关系!

网友B:
降低载波可。以前用安川G5同样法解决。

楼主: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C(2007-10-25):
有,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变频器的非线性产生高次谐波造成的。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

网友D:
为什么没有换断路器?

网友E:
在什么地方?

楼主:
最后结果是:退货!

网友F:
应该用示波器等观察干扰,再想办法处理
不过变频器有故障,就没有办法

网友G:
不应该是变频器有故障,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H:
他干扰近百米外配电房内的万能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