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偶补偿导线型号请教!!

楼主(2007-09-23):
有一台设备,厂家给我们提供的图纸里面有一种电缆的型号是FeCuNi-J 16x1.5mm2,我想请教一下这种事是什么电缆?能不能帮忙推荐几个厂家!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型号!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个型号!估计是哪个厂家和设计人员串通好了来忽悠人的吧?
楼主请说出这根电缆的用途是什么?电压等级是多少?耐温等级是多少?以及有什么其它特殊要求?......
我们大伙儿帮你选型!

网友B:
铁-铜镍热电偶补偿导线,J系列热电偶,不过型号有问题

网友C:
楼上有门。

楼主:
南京的: 铁-铜镍热电偶补偿导线,J系列热电偶,不过型号有问题,“不过型号有问题”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没有16x1.5mm2的?厂家提供的图纸还要求24x1.5mm2的呢!
那Ni-CrNi 2x0.34mm2又是什么型号的导线呢?

网友A:
型号规格都不对!
热电偶补偿导线怎么会有16芯、24芯这种规格?
关键要看电缆用途!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工程承包商,要一种型号叫KXHF的电缆,一看型号,以为就是补偿电缆,可是规格确是19*1.5mm²!对方也搞不明白,后来问到设计院,却说就是普通的阻燃控制电缆ZR-KVV!前后理解是大相径庭!

网友C:
热电偶补偿软导线有多股的,只是截面好象大了些。

网友D:
呵呵!少见多怪,不懂的不要乱发言,这是补偿电缆!!!
TO:朱恩清!
KXHF 按照型号为:聚四氟绝缘玻璃丝编织护套K分度热电偶用补偿导线

网友E:
还是找厂家问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能抽空来留言!我过段时间联系厂家,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导线!

网友F(2009-03-26):
FeCuNi-J 16x1.5mm2 是铁-铜镍热电偶即J分度号的热电偶的补偿电缆,后面的16x1.5mm2 可能有遗漏,可能是16x2x1.5mm2 ,即16对1.5mm2 的补偿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