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家的无纸记录仪性价比好?

楼主(2007-09-23):
求助各位使用者:哪家的彩色无纸记录仪性价比好?有12-20个输入,超常存储,价格如何?谢谢!邮箱wentsc@163.com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准备将现场12路温度信号接入无纸记录仪,能够监控历史纪录,方便分析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原设备采用的纸记录仪故障太多,已无法使用,希望改为彩色无纸记录仪,希望各位能帮忙。

网友A:
我公司有,联系电话:13358114261

网友B:
这是视觉传感器频道 不是温控器频道 不过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北京办:13810023831

网友C(2007-11-02):
我公司有的,www.pangu.com.cn,电话13969081803

网友D(2009-07-06):
引用 楼主:
关于怎么没人回答,我准备将现场12路温度信号接入无纸记录仪,能够监控历史纪录,方便分析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原设备采用的纸记录仪故障太多,已无法使用,希望改为彩色无纸记录仪,希望各位能帮忙。

厦门安东电子的无纸记录仪不错,最多可以到36路,稳定性和程序段控制、PID调节方面优势明显。电话:0592-6304041.网址:www.anthone.com.cn

网友E:
数字取代模拟信号传输的时代来临

AI-2057C/2080C彩色触摸屏无纸记录仪(2007新产品)

● 采用RS485通讯口与温控器/调节器、巡检仪或测量模块连接,采用上下位机数字通讯的方式传输测量输入输出信号,与传统的无纸记录仪相比,只需2根线,无模拟信号转换及传输误差。

● 支持多种信号输入/输出,凡AI系列仪表的信号,包括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电阻、热电偶、热电阻、辐射(红外)温度计、频率、交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功率均可直接测量;具备干湿球测温、开方、加法、减法、乘法、非线性输入自定义、流量累积、流量补偿运算功能;各种PID精确调节及报警功能等等。

● 有丰富的图文画面,具备实时数据、曲线、棒图、4曲线图;具备方便实用的程序配方功能,可上载下传、保存15条升降温程序配方功能;可查巡历史记录、报表、报警信息,并可制作工艺流程图;记录的CF卡数据在PC机上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打印报表。采用CF闪存卡记录数据,标配1G容量,可扩充4G的CF闪存卡海量记录;

● 采用5.7寸STN彩色或单色屏幕配合触摸屏,操作方便,应用领域广,全面取代传统的无纸记录仪;每台记录仪最多可记录32个通道数据,4个流量通道数据,控制32个开关量输出通道,20个开关量输入通道。同时定购上位触摸屏及下位测量模块即可使用。

0592-5700233  张

网友F:
可以是用浙大中控的,也可以使用川仪的。这两家都比较好,价格中控的要好点。

网友G:
VX8000R中长图彩屏无纸记录仪,40路万能输入,可输入标准电流、标准电压、频率、毫伏、热电偶、热电阻等信号。具有传感器隔离配电输出、继电器报警输出、变送输出、流量积算、温压补偿、历史数据转存、打印以及远程通讯功能。

功能特点:
◆进口SHARP 10.4 英寸640x 480 点阵TFT 高亮度彩色图形液晶显示屏,CCFL 背光、画面清晰、色彩绚丽、宽视角。
◆屏幕亮度可以自由调节;
◆高速、高性能32 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小于0.5秒,可同时实现40 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警;
◆采用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名厂元器件精心设计;
◆大容量FLASH 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输入多种信号,无需跳线,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工程量显示数值范围宽,可显示5 位数值:-9999 ~19999;
◆支持真空度科学计数法显示;
◆曲线显示可以自由组合,自定义曲线颜色;
◆曲线走纸方式可设定横向或纵向;
◆中文菜单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使用T6 拼音输入法,自由输入位号和单位;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使用USB 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记录,支持256M 、512M 、IG 优盘;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RS-485 和RS-232C;
◆标准Modbus 通讯协议。除支持本公司的ScanX 数据管理软件外,还支持iFIX 、组态王、MCGS 等流行专业组态软件,无需专用驱动;
◆可外接微型打印机,支持手动打印、定时自动打印,满足用户现场打印的需要;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新型开关电源,85VAC~265VAC 范围内正常工作;
◆提供变送器+24VDC 隔离配电。
◆金属外壳,允许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G:
VX6000R
彩屏无纸记录仪
VX6000R 12路万能输入彩屏无纸记录仪,可输入标准电流、标准电压、频率、毫伏、热电偶、热电阻等信号。具有传感器隔离配电输出、继电器报警输出、变送输出、流量积算、温压补偿、历史数据转存、打印以及远程通讯功能。

功能特点
◆系统
▲采用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名厂元器件精心设计;
▲采用高速、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小于0.2秒,可同时实现12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警;
▲5.6英寸进口SHARP320X240点阵TFT高亮度彩色图形液晶显示,CCFL背光、画面清晰、宽视角。屏幕亮度可以自由调节;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输入多种信号,无需跳线,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新型开关电源,85VAC~265VAC范围内正常工作;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提供变送器+24VDC隔离配电;
▲全铝密封外壳及内部屏蔽板,保证仪表在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
▲大容量FLASH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12路继电器报警输出。

◆信号
▲可输入各种标准信号,Fr、20mA、5V、S、B、K、T、E、J、R、N、Pt100、Cu50、Cu53、BA1、BA2、350Ω、20mV、100mV、10mV、WRe、F1、F2
▲信号全量程精度±0.2%
▲通道间完全隔离
▲可提供隔离配电
▲提供标准4-20mA输出

◆软件
▲中文菜单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工程量显示数值范围宽,可显示5位数值:-9999~19999;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支持流量累积功能;
▲4组温压补偿,支持补偿信号输入、常数可选,提供多种补偿模型,如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力补偿等常用补偿模型;
▲支持真空度科学计数法显示;
▲曲线走纸方式可设定横向或纵向;
▲每4组曲线显示可以自由组合,自定义曲线颜色;
▲内置GB2312二级汉字字库(6500汉字);
▲全新T6输入法,操作方便。支持汉字拼音输入,数字、英文、特殊符号、上下标等选择输入,采用国际标准编码,解决特殊单位及汉字位号的输入问题;
▲汉字位号、单位自定义组合输入。

◆通讯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RS-485和RS-232C;
▲支持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标准Modbus TCP通讯协议,提供多种数据类型,如百分量、工程量、累积量等,除支持本公司ScanX数据管理软件外,还支持iFIX、组态王、MCGS、PCAuto等流行专业组态软件,无需专用驱动;
▲使用USB2.0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记录,支持256M、512M、1G优盘;
▲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类型,Windows可识别历史记录文件;
▲外接微型打印机,可手动打印数据、曲线,自动定时打印数据,满足用户现场打印的需要。

网友G:
EX300
电量记录仪
EX300电量记录仪直接测量三相三线制或三相四线制交流电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真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复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电量等电参数;同时记录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和电量。可生成各种电量报表;带USB接口,可通过优盘将电流、电压历史数据和电量报表传至上位机保存和分析;仪表具有电流、电压超限报警、远程数据传输和电能肪冲输出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环保、冶金、石化、钢铁等行业中监测三相电机驱动的大型设备的电流和电量消耗情况及配电网和企业中三相电能的计量和监测。

功能特点
◆全中文操作菜单
◆使用USB 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数据,支持256M 、512M、1G 优盘
◆记录报警时间,并提供报警列表
◆可同时显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电量实时数据
◆显示三相电流和电压的历史曲线
◆电量累积报表,可生成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和班报表
◆电流、电压超限报警
◆RS485 \ RS232 通讯接口、ModbusRTU 协议

网友H(2011-12-19):
JLY-C28LZ 12路万能输入彩屏无纸记录仪,可输入标准电流、标准电压、频率、毫伏、热电偶、热电阻等信号。具有传感器隔离配电输出、继电器报警输

出、变送输出、流量积算、温压补偿、历史数据转存、打印以及远程通讯功能。

JLY-C28LZ彩屏无纸记录仪

北京龙博帅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北京仪表五厂)

主要生产彩色无纸记录仪、单色无纸记录仪。

电话:010-52869193

手机:13911456066   13439368806

概述

    CR8000R 12路万能输入彩屏无纸记录仪,可输入标准电流、标准电压、频率、毫伏、热电偶、热电阻等信号。具有传感器隔离配电输出、继电器报警输

出、变送输出、流量积算、温压补偿、历史数据转存、打印以及远程通讯功能
功能特点
※系统
★ 采用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名厂元器件精心设计;
★ 采用高速、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小于0.2秒,可同时实现12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
   警;

★ 5.7英寸进口SHARP 320×240点阵TFT高亮度彩色图形液晶显示,CCFL背光、画面清晰、宽视角。屏幕亮度可
   以自由调节;
★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输入多种信号,无需跳线,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 新型开关电源,85VAC~265VAC范围内正常工作;
★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 提供变送器24VDC隔离配电;
★ 全铝密封外壳及内部屏蔽板,保证仪表在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
★ 大容量FLASH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 12路继电器报警输出。

※信号

★ 可输入各种标准信号,Fr、20mA、5V、S、B、K、T、E、J、R、N、Pt100、Cu50、Cu53、BA1、BA2、
   350Ω、20mV、100mV、10mA、WRe、F1、F2
★ 信号全量程精度±0.2%
★ 通道间完全隔离
★ 可提供隔离配电
★ 提供标准4~20mA输出

★ 中文菜单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 工程量显示数值范围宽,可显示5位数值:-9999~19999;
★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 支持流量累积功能;
★ 4路温压补偿,支持补偿信号输入、常数可选,提供多种补偿模型,如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力补偿等常用补偿
★ 支持真空度科学计数法显示;
★ 曲线走纸方式可设定横向或纵向;
★ 4组曲线显示可以自由组合,自定义曲线颜色;
★ 内置12GB2312二级汉字字库(6500汉字);
★ 全新T6输入法,操作方便。支持汉字拼音输入,数字、英文、特殊符号、上下标等选择输入,采用国际标准编码,
   解决特殊单位及汉字位号的输入问题;
★ 汉字位号、单位自定义组合输入。
※通讯
★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RS-485和RS-232C;
★ 10M Ethernet标准RJ45接口;
★ 支持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标准Modbus TCP通讯协议,提供多种数据类型,如百分量、工程量、累积量
   等,除支持本公司ScanX数据管理软件外,还支持iFIX、组态王、MCGS、PCAuto等流行专业组态软件,无需专
★ 使用USB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记录,支持128M、256M、512M、1G优盘;
★ 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类型,Windows可识别历史记录文件;
★ 外接微型打印机,可手动打印数据、曲线,自动定时打印数据,满足用户现场打印的需要。

            技术指标
◆ 显示器: 5.7英寸进口SHARP320×240点阵TFT高亮度彩色图形液晶显示,CCFL背光,宽视角。
◆ 基本误差:±0.2%±FS
◆ 输入规格:全隔离万能输入:1~12通道信号输入,通道间全隔离,隔离电压>400V。
◆ 输出规格:配电:12路配电,6组24VDC输出,输出电流50mA/组
             12路可组态继电器触点输出,触点容量为3A、250VAC(阻性负载)默认为常开触点。
             最多4路模拟量输出(变送输出或PID输出),4~20mADC,负载电阻<600Ω
◆ 补偿运算:蒸汽:    根据IFC67公式计算蒸汽密度补偿蒸汽的质量流量。
             一般气体:温度、压力补偿测量标准体积流量。
             天然气:  温度、压力补偿测量标准体积流量。
             液体:    温度补偿测量标准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
◆ 补偿范围:蒸汽:    压力 0.1~4.5MPa       温度 100~500℃
                       密度 0.1~100Kg/m3
                       比焓 2508~3224KJ/Kg
             一般气体:压力 0~60MPa温度 -100~500℃
             液体:    温度-100~500℃
◆ 累积范围:0~99999999
◆ 通讯、打印:通讯接口:RS232C或RS485
               波特率:  1200、2400、1800、9600、19200、38400、57600
           打印接口:RS232C直接连接串行微型打印机
               10M Ethernet标准RJ45接口
◆ 记录时间:记录间隔:1、2、5、10、15、30、60、120、240秒可选。
  记录长度:72小时/笔(记录间隔1秒)-720天/笔(记录间隔4分)
◆ 数据备份和转存:128M~1G 优盘可选;
◆ 热电偶冷端补偿误差:±1℃
◆ 断电保护:内置FLASH存储器,保护参数和历史数据,断电后可永久保存。集成硬件时钟,掉电后也能准确运行。
◆ 电源:开关电源85VAC~265VAC、50Hz±5%
◆ 环境温度:0~50℃
◆ 环境湿度:0~85%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