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与SETP7 V4.0通讯

楼主(2007-09-23):
我的笔记本电脑装的SETP7 V4.0。原来S7-200CN PLC与触摸屏相连通讯控制,现在我想从PLC中上载程序,但显示通讯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其他程序占用着通讯口?如有,请关闭
或者重启一下电脑,只把microwin打开

网友B:
其他软件把端口占用了,

网友C:
dui 是不是同时有其他需要com口的程序开着

网友D:
不知楼主使用哪一种通讯电缆?我的用PC-PPI就连不上,可是用USB—PPI又可以连上,顺便学习学习。

楼主:
我用的是PC-PPI,是不是要在PLC上设置地址?
电脑重起过,只开microwin。

网友E:
对,地址设好了吗

楼主:
怎么设地址,是不是在RUN/STOP下的两个旋扭

网友F:
是不是PLC占用了端口

网友G:
你的通讯电缆支持178.5K通讯速率吗?有可能PLC下载的是178.5K通讯速率,用老式通讯电缆就通讯不上。

网友H:
别的程序站用了串口

网友I:
你贴图,到底是PLC端口被占用了还是电脑端口被占用了?

楼主:
各位: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能不能用做PC与PLC的通讯线(PC-PPI)

网友J:
我也碰到过,重启一下.

楼主:
各位: 如图所示s7-200CN上的两个调节旋钮有什么用?是不是地址码?各码表示什么? 我用PC-PPI通讯线还是不能通讯。

楼主:
各位:
如图所示s7-200CN上的两个调节旋钮有什么用?是不是地址码?各码表示什么? 我用PC-PPI通讯线还是不能通讯。这是图

网友K:
可能是PLC通讯口被占用了,将PLC RUN/STOP置到STOP就可以上传程序,但回到RUN时通讯又终止。

网友A:
不是地址码,是模拟电位器用的

网友D:
看看这篇《s7-200PLC无法与电脑通讯》,也许对你有用。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0850

网友L: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把通讯参数设为默认,在系统块中把语言设成中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