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7-09-23):
电机在使用中,正转的时候忽然按下反转开关,电机容易烧坏,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从未经历过,当然也不敢轻易尝试,敢问电机烧掉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主要是电机反转启动时除了正常的启动力矩还要克服惯性正转产生的力矩,造成启动电流特别大,电机易损。

网友B:
禁止打反车的,那样容易烧电机呀.

楼主(2008-10-17):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没有互锁电路吗?正反转电机肯定要有互锁的啊。要不你反转是时候,相间都短路了。

网友D:
看着是老帖了,还回过帖.

?

转差率过大,电流过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E:
要加强电器保护,比如加转速保护,有正反保护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09-02-02):
使用中加保护线路,否则烧电机,哈哈

网友G:
不但电机,接触器都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