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7-09-23):
电机在使用中,正转的时候忽然按下反转开关,电机容易烧坏,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从未经历过,当然也不敢轻易尝试,敢问电机烧掉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正在运转的电机反转,需要一个很大的电流克服反转,让它实现制动并运转起来。我们知道电机在起动的时候起动电流是很大的,频繁的正反运动,电机就容易坏。

网友B:
是这样的,经历过的.

a;lskdjf

网友C:
过流。不过应有保护装置的。

网友D:
电机在正转运行时,突然按下反转开关,电机受大电流冲击,但并非就一定损坏。
其实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制动方式,通常用于小于4KW的的电机的反接制动。如老式的C6136车床、Z325转床都采用这种方式。
当大电机采用该方式制动时,不仅电机受不了,机器也吃不消。

网友E(2008-09-23):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G:
加一个延时启动吧,便宜又实用

网友H:
电机烧毁是因为,温度过高,或机械损伤.温度高,是因为,过载,欠相等.机械方面有扫堂,轴承坏等.绝缘老化.进水.

网友I:
急需腾森变频器,希望能够有现货,便宜点。可以把产品价格发到我的邮箱:yanzi1229@163.com

网友J:
延时继电器就成了~

网友K:
我有一台160kw的电机。在生产时候突然烧毁,打开端盖时有一相的绕组其中的一组电磁线已经断了。请问大家是啥原因?

网友L:
电机在正转运行时,突然按下反转开关,电机受大电流冲击,但并非就一定损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机在正转运行时,突然按下反转开关,电机受大电流冲击,但并非就一定损坏。

用车床车削螺丝时,为了避免电机停下时产生的惯性对工件造成误差或撞刀,就要正转的时候忽然按下反转开关啦!

网友K:
大家好:有没有会欧陆传动的,大家一起探讨好吗?

网友N:
正转急剧改向,启动电流加反向转动励磁电流,严重时就会烧电机

网友O:
可能是执行机构卡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