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伺服-电子齿轮-100次以上每秒

楼主(2007-09-23):
贝加莱伺服-电子齿轮-100次以上每秒。关键词:高速 电子齿轮,凸轮,伺服理论上500次/秒也没有问题,不过没有测试。

这里的100次指的是每次主轴走一定距离,从轴走不一样的距离,比如主轴走1000units,从轴走500,600,700,800,900,1000,990,980。。。。。。从轴走100次

不超过额定转速的情况下可以走100次,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确定距离,状态不多与14个 那么可以400us一次,那样一秒2500次。

发此贴希望项目需要该技术的人可以从google等搜索引擎上找到并和我们联系。

欢迎访问网站:http://www.br-education.com/bbs

perfection in automation

网友A:
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吗?每秒走100次(甚至500次)凸轮曲线?可能吗?

网友B:
每秒走100次,那么一个凸轮曲线只有25个点支撑。

这可能是比较极端的做法。如果y轴速度变化不太大,精度要求不太高,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楼主:
我们客户的cpu芯片插针机,主轴每转一圈,需要x,y轴走到不同的插针位置,送针轴送相应的针头个数,那么这每一圈对于x,y轴,送针轴都是一次电子齿轮了,并且每一次都可能不一样,用户设定,没一个芯片有针脚1050个,大概要插针200次,主轴转速可以达到300,600转每分。 在测试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几经测试到了100次每秒,如果每一次都走一样的距离,或者这个距离只有15种以下,那么我们的伺服理论上可以2500次每秒,实际上可能由于运动距离(很小),误差(较大)等原因无法达到应用的要求。说明一下我们的伺服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项目中我并不关心x,y轴,送针轴是怎样运动的,我只要求在主轴一定角度它们分别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我们使用的是补偿功能,即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反正伺服保证在这段时间走完这段距离,当然我们也有用户可设定的凸轮曲线功能,不过那种是不能时实更改的,并且有点数限制。

网友A:
每秒2500次,估计就是你说的位置环400微妙。只有一次位置环控制的凸轮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理论上的2500次没有实际意义吧。

网友B:
那么这每一圈对于x,y轴,送针轴都是一次电子齿轮了
你提到的是电子齿轮。是笔误还是就是如此?

伺服理论2500次每秒,是指位置环循环周期为400us?还是上位发给伺服的位置给定值为400us?

楼主:
两位大侠提的的确正确,理论上的2500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位置环循环周期为400us。伺服有自己cpu,自己运算。可能偶也没能表达好。通常我们这里可以定义主轴,从轴按照一定比例走直线,称为电子齿轮,如果按照用户规定的曲线走,称为电子凸轮。在走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的时候,如果需要切换比例或切换曲线。那么直接切换会导致速度突变,所以还需要加补偿距离,并规定补偿模式,这里情况很多。

网友B:
交流中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位置环循环时间400us不算特别低。

我也试过切换凸轮曲线,的确会出现速度突变,看来在切换时不仅仅需要考虑位置、速度、力矩的衔接,还要考虑补偿距离和补偿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