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伺服特点--电子齿轮,电子凸轮篇关键词:电子齿轮,电子凸轮,CPU,PLC

楼主(2007-09-23):
贝加莱伺服特点--电子齿轮,电子凸轮篇关键词:电子齿轮,电子凸轮,CPU,PLC

贝加莱伺服控制器,灵活的控制器。

欢迎访问 http://www.br-education.com/bbs/dispbbs.asp?boardID=21&ID=781&page=1
使用贝加莱x20系列cpu cp1485可以使用户的最小任务周期降低到400us。既这里的程序每400us执行一次,所有输入输出也都可以完成。处理速度无与伦比,甚至还有比这更快的一款,cp1486物美价廉,经济实惠,携带方便#¥%……—

也许没有实际的例子不是很容易解释,比如某产品包装线,每分钟250次。伺服用来送料,主轴每转动一圈,伺服送一圈的料。那么主轴是外接编码器,对于我们的伺服只需要在伺服上插一块外接编码器的接收卡就可以了,在该伺服的参数表中设定好她的主轴是外接编码器,如果其他的轴也需要这个位置数据做主轴,那么接编码器的那个轴将编码器数据发送出去就好了,配置其他的轴接受这个数据,对于powerlink接口扩展方式,每个轴可以向网上发送3个数据,同时也可以接收3个数据。周期可以设定,最小400us。

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1.            保证主轴每转动一圈,从轴也转动一圈,必须保证严格对应,否则会产生积累误差,我们的伺服上可以进行同步units的设定,甚至不需要cpu参与,完全靠伺服自己控制。

2.            如果下面没有物料,那么不需要包装,这时候伺服要快速停止,在下一包有物料的时候继续跟随,由于有减速加速的过程,所以这里的同步units需要计算,防止累计误差。

3.            如果用户切断跟随,手动转动送料机构,然后又打开跟随,这时候从轴的位置偏移掉了,或者用户转动了主轴,主轴的位置偏移掉了,这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电子齿轮能够计算应该到的位置,重新连接,保证当前这一包的包装的正确,不会有废品。切换方便。

补偿轴的设定,主轴和从轴都可以加补偿轴,设定方便,对于有检测的设备,通过改变补偿轴减少误差,这里的误差只的是由于机械,材料等产生的误差,可不是伺服的误差。比如印刷精度可以到±0.01mm。

网友A:
cp1486物美价廉,经济实惠,携带方便#¥%……—  哈哈,怎么听上去不像高科技产品啊,PLC需要携带方便吗?

网友B:
居家旅行、杀人灭口之……
看上去不错。国外的一些理念,包括补偿轴这样的方法比较先进,可能也是基于plcopen motion control标准的。

网友C:
国内的伺服欠火候,而上位运动控制器欠的就不只是火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