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检测不到加热管的温度

楼主(2007-09-24):
S7-300检测不到加热管的温度。有时能检测到,但温度值增长很缓慢,用手触摸加热器,感到烫手了,但PLC的温度采样才29度左右。这是为什么?一般什么原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我在连接热电偶时,使用的温度导线是普通多股铜导线,不知道对温度检测是否有影响。

网友A:
连接热电偶时需要匹配元件的补偿导线

网友B:
是用什么模块检测温度的,会不会是设置选择问题.导线对检测精度用影响但是不会差那么多的

楼主:
SM331输入模块是AI8x12BIT  订货号是:6ES7 331-7KF02-OABO

网友C:
看看测量温度的仪表上有没有断电
看看变变送器是否在工作

网友C:
主要是仪表问题
上次我测量蒸气流量不变
调下仪表就好了

网友D:
不要老是怀疑PLC的问题,要先从现场仪表查起

网友E:
先查看现场,确认现场没有问题,再考虑别的

网友F:
是不是传感器没连好,或放错位置了

网友G:
首先查现场,然后是控制室。

网友H:
即然,PLC 有时有读数 证明程序没问题, 问题应该出在二次仪表上或电线有接久接处不良,干扰等问题。
还有,PLC模块直接连热电偶等传感器,必需用补尝导线。
二次仪表出来再接PLC模块最好用屏蔽线,且离干扰源远点。
温度显示滞后跟传感器及仪表的响应时间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I:
应该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J(2007-10-30):
你用的电缆型号不对,你用的的什么型号的热欧,对应用什么
型号的电缆,你用铜线,肯定不行了,要用补偿导线才可以。

网友K:
看看是不是接线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L:
接线问题

网友M(2007-12-26):
是不是线路中间短路了

网友N:
 S7-300没有问题,我估计传感器选型不对。

网友:
冷端补偿用的外接热电阻还是模块内部补偿,补偿导线只补偿从你热电偶的冷端到你的模块那部分环境的影响,看看你的硬件配置和程序的量程规格化

网友:
另可接一块温控仪试试看看到底是哪的原因

网友O:
应该是 热电偶的问题啊
在 量程卡的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网友P:
测测mv值

网友Q:
我的建议还是加一个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的信号再进PLC。
++++++++++++++++++++++++++
上海工控技术群:3072716
QQ:5634889

网友R:
我赞成hsbeyond的建议!同时注意线路的干扰问题。

网友S:
不知道你是怎么实现温度的检测的,传感器和PLC之间加变送输出了吗?到PLC模块端是什么信号?
你用的是7KF02的模块,还得注意量程卡的选择和PLC硬件组态是否无误
不过我觉得7KF02这种模块还是接标准的4--20mA信号比较好,这样只要你在热电偶和PLC模块之间加一个变送器就可以了
当然,你还应该检查你的STEP7程序是否和你的控制匹配,如果采集的是4--20mA标准信号,就应该采用通用的模拟量程序模块就可以了;要是你直接把热电偶接到PLC模块中,那就直接将采集到的数据除以10就可以了(把读到的WORD数据转换成INT,然后再除以10)
还有重要的一点,做热电偶的模拟量控制,最好是采用专用的补偿导线,这样更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