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B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定义原点

楼主(2007-09-24):
如何在ASD-B系列的伺服驱动器中设定,电机转一圈就自动停止的参数。

网友A:
你是什么意思呀?是一上电开始找原点,伺服就自动转一圈就停止还是当检测到信号后再继续转一圈然后停止?

楼主:
外部给定一个信号,伺服就转一圈然后停止;再给信号,再转一圈停止。周而复始。

网友A:
你即然说是定义原点,那么我理解是不论伺服原来位置在哪,外部触发找原点时伺服都应该先返回到一个固定位置(此位置可用传感器检测输出信号实现),然后从此位置开始伺服自动转一圈后停止;再次外部触发找原点时,伺服仍然返回固定位置再自动转一圈停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外部给入两个信号,一个是开始找原点信号,一个是固定位置(也就是原点)到达信号,然后在伺服中设定原点到达后偏移转数为一圈就可以了。这样在伺服P2-10到P2-17中随便选一个定义为127(外部触发开始找原点),再先一个定义为124(固定位置已到达),然后定义P1-47(可以是223具体依你情况定义),P1-50设置为1圈(或者-1依你定义的转向设置)还有P1-48的速度应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