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软启动旁路接触器的选择

楼主(2007-09-24):
软启动的旁路接触器是按电机的额定功率选择吗?还是他起分流的作用

网友A:
软起启动完成后,就切换到旁路接触器上,这个接触器不是起分流作用的

网友B:
TKGGCCLL说的对。

网友C:
按工频运行选择

网友D:
软起动结束后,通过旁路接触器把可控硅两端导通,使电机全压运行.
软起控制分两种:1.软起动结束后关闭可控硅.
2.软起动结束后让可控硅继续导通.
软启动的旁路接触器的选择应参考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E:
还是参考电机的功率选择

网友F:
同意楼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