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7-09-24):
最近见到一个系统,其中有一些传感器不是很了解。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该设备是用在食品行业中,检测罐装食品(如八宝粥,花生牛奶)的罐是否密封。产品是美国TONTONE的。我上该公司网站上看,他说了大概的原理。
    1、采用接近传感器测量罐封口处的变形量.(罐如果不密封,罐内的食品会变质.使罐的封口处发胀变形)罐经过传送带时,罐上方的传感器会感测到罐封口的变形量,产生一个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系统采集到该信号后跟事先设置好的标准对比.来踢出变形量大的产品(就是罐不密封的).我看设备上的传感器品牌是SICK
  2、采用声音传感器(具体是不是我也不是很明白)具网站上说是利用一个较宽的电磁脉冲去敲击
罐体.因为罐体内是否是真空,发出的声音产生的频率会有差别.系统通过声音传感器采集到信号后跟标准比较剔除不合格品.
  我公司想仿造该设备.但是我对以上两种传感器不是很熟悉.请了解这类设备的各位给点建议.看看要实现我上述功能应该选择什么品牌型号的传感器.
  美国公司的网站是WWW.TAPTONE.COM

楼主:
第二个传感器的原理:
  利用一个宽的电磁脉冲来刺激包装壁,对包装袋施加一个轻轻的击打力。材料根据内部真空度的大小按照固有频率振动。合成单音信号由一个扩音器来扩大,经数字采样后储存在内存中等待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机产生一个实时信号频谱并计算出该包装音调的合成频率。然后,将该频率与用户设定的极限值进行比较,那些频率响应超出极限的容器将被判定为不合格

网友A(2008-06-08):
你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到目前没有人纺抄成功.因为里面理论科学的.

网友A:
目前此机器(CASE TAPTONE 2)用来检测八宝粥不很理想的,但用TAPTONE T500机器目前有几家厂在用.

网友B(2008-11-26):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哪位大侠出来指导一下,实在是老板任务布置下来没办法啊!让搞出taptone冲击头的电路图,我现在连原理都搞不清啊!请高人指点一下了!先谢过了!

网友B:
楼主现在有没有新的体会和进展,发表一下让我也参考一下哦!

网友B:
补充下,我是想知道taptone冲击头原理,其它的暂不考虑。

网友A(2010-07-25):
目前,本人已开发出来TAPTONE 探头及机器,如大家公司有需要我可以优惠。

网友C:
我们对仿TAPTONE 系统也感兴趣,有志开发人员欢迎跟我们联系。合肥黎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3956009919   0551-2812408  0551-2833989  联系人:穆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