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热继电器在接触器下面?

楼主(2007-09-24):
电机热保护中,热继电器为什么接在接触器下面?

网友A:
方便吗,安装在上面也可以
安全怎么样?
怎么插进去?

网友B:
上下均可.
甚至有的可以不直接接在主回路上,而通过互感器接在2次回路上.

楼主:
仅仅是为了方便吗?有没有别的原因?考电工等级证的时候如果出这样的问题,学生应该怎么回答?麻烦各位高手给个正确答案。
迷糊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尽管问题低级..但还是愿意耐心回答你:
1)原理上讲接触器上\下放多可以,不会影响热继电器性能;
2)但如果放在接触器上面,热继电器的三相元件之间的绝缘材料
  即使在负载不通电情况下也得耐受交流电场的作用..而放在接触
  器下就显然没有这个问题..哪你说哪种方式好呢?

网友D:
个人认为安装方便

网友E:
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在立式加工中心的Z轴和斜背式的车床的X轴都有一个刹车,请问这个刹车的用途????

楼主:
谢谢平和!尽管你认为问题低级...........

网友F:
因为热继电器下面就是负载,如果下面的负载出现短路,欠压等,它可以起到第一时间的保护,来保护电器元件的勋坏。

网友G:
越近保护越快

网友H:
假如一个总空气开关控制几台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热继电器装接触器上面的话,其中一个坏了怎么更换?这种情况有的.还是下面好.

网友I:
AHFYZHF说的对

网友J:
我们这儿的全部是装在交流接触器上面的,想一下,如果使用星角启动的话,那企不是要装两个热继电器了?

网友A:
安装在下面凉快,上面则接触器线圈的高温太熏,容易误跳

网友K(2008-01-11):
如平和所言,装在接触器下面,则当接触器断开时,热继电器主接线柱不带电。

网友L:
一直都装在下面.

网友M:
那么,熔断保护应该装在哪里?为什么?

网友N:
上下均可。多数情况下,装在接触器下面,当接触器断开时,热继电器主接线柱不带电。
当电动机功率很大时,可通过互感器接在2次回路上。

网友:
回猎隼的话:
装下面也是可以的,把电流调小些就行了

网友O:
安装习惯而已

网友P(2008-02-25):
就像嘴为什么长在鼻子下面一样。

网友Q:
如果装在上面.其他元气件的热量将影响到热继电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R:
规矩就是规矩,没规矩岂不是乱套!

网友S:
热空气是向上流动的,
装在上面容易受接触器线圈产生的高温和其它电器产生的热量影响而误动作.

网友T:
这个影响不大的

网友U:
我们的热继电器有装上面也有装在下面,视当时的情形而定,无所谓对与错。还有时通过互感器来保护的也用热继电器。反正千个师傅千个法,只要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V:
是啊,安装习惯而已

网友W(2009-06-08):
学了了啊...............

网友X(2009-07-09):
我见过的都是装下面,好像习惯了,也没想过,受教了

网友Y:
可以确保经过热继电器的电流是电动机回路的电流。

网友Z:
o(∩_∩)o   这个问题确实没考虑过

网友AA:
本人认为安装方便,并且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直接连接更方便

网友AB:
那Y-三角启动的电机,热继电器到底怎么装最合理呢?个人认为应装2个,一个起Y形时的过载保护,另一个起三角形时的保护!不知对否,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AC:
对:心静 关于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在立式加工中心的Z轴和斜背式的车床的X轴都有一个刹车,请问这个刹车的用途???? 这不就是抱闸吗?防止在不同电的时候不动作

1!

网友AD:
我司主要代理经销的产品如下:
1、EVIEW工业级人机界面:MT506L/MT506T/MT508T/MT510T/MT4300L/MT4300C/MT4300T/MT4400T/MT4500T/
MT5600T/MT5700T/MT5320T/MT5420T等;
2、德国SIEMENS S7200CN/200/300/400系列PLC/通用逻辑模块LOGO!/S5;
3、KINCO步进电机;
4、安川的伺服电机;
5、永宏的PLC/欧姆龙PLC/三菱PLC/台达PLC
6、丹佛斯2800、5000、6000系列等
希望我们能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相信在自控方面我司能给您一定的启示和帮助。有需要请联系我,收到邮件请回复。谢谢!!!

深圳市海博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商务:张娜
QQ:1034733387
电话:0755-89813666
传真:0755-61624065
网址:www.hibo-auto.com
EMAIL:hibo00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