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用在220V电机接触器电路的瞬间停电保护模块?

楼主(2007-09-24):
就是类似于PLC一样,停电在2S以内时,接触器不脱扣的那种电器模块

网友A:
没有,除非UPS电源或用锁扣接触器
不过锁扣接触器长时间掉电也不会断开

可以开发出来,不过价格很高

网友B:
停电不脱扣。用带合闸线圈和分励脱扣线圈的断路器是否能满足你的想法。在我们这行业,都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C:
自己用电容,电阻等元器件搞一个延时器.

网友D:
对,搞个延时器

网友E:
概述
  FS系统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系统防晃电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不依赖辅助机械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系统防晃电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生产线使用,本产品通过了CE认证。

特点
●强力吸合系统:
FS系列防晃电接触器采用双组线圈,吸合速度快、强劲有力,动作特征极佳。接触器在吸合或释放时,干净利落,无有害的抖动,避免了当电网出现失压时触头抖动引起的燃弧熔焊,因而减小了触头磨损。
●无声运行技术,安装角度达到了±30°。
●控制器附加在接触器侧面,体积小、可靠性高。
●利用电源储能的原理,实现延时释放。

技术参数
1、线圈工作电压:AC220V,允许波动+15%︿-20%
2、工作环境温度:-25℃︿+85℃
3、工作海拔:≤1000米
4、延时时间范围:0.5s、1s、1.5s、2s、3s特殊规格可订作生产
5、 “晃电”保护:当晃电发生使电源电压跌落到接触器维持电压以下时,接触器主触头延时释放,确保“晃电”间接触器不脱扣。
6、 安装接线:接触器的电气接线应严格按照下图进行,当出现接线错误,晃电保护装不能正常工作!

工作原理
  FS接触器是一个双线圈结构,电源正常状态下,控制模块处于储能状态。接触器的起动与停止与常规的维持电压以下时,控制模块开始工作,以储能释放的形式保持接触器继续吸合。当电源电压恢复后,控制模块又转入储能储能状态。
  由于控制模块使用了特殊的电源转换部件,使得FS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结构保持了原有的特征,另外它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和辅助机械装置,因而体积小,可靠性高。

应用选型
  “晃电”对于系统的影响,取决于电源电压的下降和持续时间,系统大,电容作用将延缓电压下降和上升速率。当电压下降到交流接触器的释放电压及持续时间超过释放时间(﹥80ms),接触器立即脱扣。如果“晃电”持续时间﹤500ms,电动机拖动的设备由于惯性原因,转速不会出现明显下降,但当“晃电”消失后,电源系统的恢复以及电机的恢复动行状态,有不同的要求:

1、电压下跌形“晃电”(电压降到一定值):

  “晃电”持续的时间长(一般小于2秒),电压降到额定值70%以下,接触器脱扣。在这个时间内,电机功率下降,转速开始降低,但由于转动惯量的作用,转速下降的并不明显,电压恢复后,电机电流有小幅度过冲后便恢复到运行值,见图一曲线,这种情况电动机供电系统应保持,亦即接触器不应脱扣,对生产连续性的保持将不受影响。如果“晃电”持续时间继续增加,则电机转速迅速向疲倒方向发展。因此,“晃电”接触器不脱扣的时间小于2秒为佳。

2、电压失去形“晃电”(电压失去,电压降到零):

  “晃电”持续的时间短,电网系统大,等效电容大,电压下降和恢复曲线见图二,不同系统“晃电”电压恢复时,电机电流从0开始上升,并有非周期分量的冲击,然后迅速恢复到运行值,见图一曲线,这种情况电动机供电系统应保持,亦即接触器不应脱扣,对生产连续性的保持将不受影响。如果“晃电”,电机电流非周期分量的冲击时间极短(小于10毫秒),因此,可以承受对电网的冲击,电动机电源不开断(接触器不脱扣),使生产的连续性不受影响。

3、“晃电”使电压下降到零,并且电机转速下降低于额定值的30%,电压恢复后,电机电流见图见一曲线,此时非周期电流分量对电网的冲击影响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分批起动的方式进行,对生产的影响不可避免!我们认为:“晃电”使电网电压下降到30%时,主电路应保持接通状态,当电压恢复时原有的生产状态保持不变!事实也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种交流接触器:“晃电”来时不脱扣,“晃电”持续的时间大于电动机转速明显下降时间时,接触器应脱扣,起动停止应保持接触器原有的状态不变!FS系统“晃电”不脱扣接触满足了这一要求(见图四)!

  综合上述情况建议:1.5秒内的晃电,使用FS系统“晃电”不脱扣接触器,大于1.5秒的“晃电”,建议使用FS—ZD系列分期分批自动控制器。

网友E:
功能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特点·强力吸合系统: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采用双组线圈,吸合速度快,强劲有力,动作特性极佳。接触器在吸合或释放时,干净利落,无有害的抖动,避免了当电网出现失压时触头抖动引起的燃弧熔焊,因而减小了触头磨损。
·无声运行技术,安装角度达到了±30o。
·控制器附加在接触器侧面,体积小、可靠性高。
·利用电源储能的原理,实现延时释放。

·符合标准·G4M20310-2364-E-16
·QB/440100-29-0459-2005
·Q/BUP01-2004

·型号说明

壳架电流:以380V AC-3使用类别的额定工作电流,共有17种规格:18、25、32、40、50、65、80、95、115、150、185、225、265、330、400、500、630

延时脱扣时间:固定型
05:0.5S   10:1S   15:1.5S   20:2S   30:3S
大于3S,特殊订做。

型号释译:
FS95/05 额定电流95A,晃电脱扣延时0.5秒
FS265/15 额定电流265A,晃电脱扣延时1.5秒
FS400/30 额定电流400A,晃电脱扣延时3秒

·参数·线圈工作电压:AC220V,允许波动+15%~-20%
·工作环境温度:-25℃- +85℃
·工作海拔高度:≤1000米
·延时时间范围:0.5s、 1s 、1.5s、2s、3s
·特殊规格可订做生产。
·“晃电”保护:当晃电发生使电源电压跌落到接触器维持电压以下时,接触器主触头延时释放,确保“晃电”间接触器不脱扣。
·安装接线:接触器的电气接线应严格按照下图进行,当出现接线错误,晃电保护将不能正常工作!

技术数据

·工作原理    FS接触器是一个双线圈结构,电源正常状态下,控制模块处于储能状态,接触器的启动和停止与常规接触器一样,当有“晃电”发生使电压降到接触器的维持电压以下时,控制模块开始工作,以储能释放的形式保持接触器继续吸合。当电源电压恢复后,控制模块又转入储能状态。
    由于控制模块使用了特殊的电源转换部件,使得FS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结构保持了原有的特征,另外它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和辅助机械装置,因而体积小,可靠性高。

网友F(2007-10-31):
FS和接触器的接线图可以给一份吗?

网友G:
我们给油田做过,32安左右的接触器花10元成本就搞定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25014456.

网友H(2008-09-11):
我这边有防晃电接触器0.5-3S之间脱扣,有需要和想了解的,请拨13771299334    QQ 329410197

功能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网友I(2008-12-24):
瞬时停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晃电”,也就是由于雷击、短路或相邻故障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通常在1.5秒以内。目前,常用的防“晃电”措施主要有:常规继电器组合单元、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单元、群起群控装置、分散自起动模块单元。做为防晃电自起动最可靠的就是UPS不间断电源,即动力UPS电源,它确实能解决工业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但由于它投入比较大局限了其的实际应用,仅限于生产装置主要关键电机,不可能全部电机都配备。
针对瞬时停电(晃电),深圳市倍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并生产了DZQ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实际效果很不错。它采用集成硬逻辑和集成采样电路,能适用于多种控制电压,可用于电动机的FC控制电路中,能克服电源瞬时失压大于100ms时间所引起的接触器的不必要释放,保证交流接触器重新吸合,既能分散控制,又能与简单的继电检测回路组成电动机分批群起群控装置。
一、产品系列:
DZQA-用于一般电动机控制,单继电器接点输出
DZQB-用于变频器电动机控制,双继电器接点输出
二、性能特点:
1、分散独立性:对电机实行一对一分散控制,避免了计算机集中控制的诸多隐患。
2、有源化设计:自带电源,保证瞬时失压时有记忆、判断功能。
3、多重判别型:逻辑判断空开上端、空开下端及接触器吸合状态,避免误起动,增强可靠性。
4、硬接线方式:无软件或编程,无须现场调试。
5、多电压范围:控制电压适用范围广,可用于各种交直流控制电源。
6、小型积木化:灵活组合互换性,方便配型、维护方便和更换。
7、安装简单化:是MCC柜中电动机单元外加插拔式标准式继电器。
8、安全稳定性:器件故障时不影响原电动机单元的正常工作。
三、联系方式
闫先生 电话:0755-83584015 / 83869150 13728698403 网址:www.sz-beit.com
E-mail:zfyan327@sohu.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停电不脱扣。用带合闸线圈和分励脱扣线圈的断路器是否能满足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