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DJM一个问题!关于瞬间停电的

楼主(2007-09-24):
我公司在烟台,电网供电质量不太好,如果有其他公司较大的设备投入时,就会产生瞬间停电,
致使公司内的电动机都停止工作,我想请教大家是不是有那种用于安装 在继电器控制回路当中的类似于UPS的模块,可以保证在1~2S以内的瞬间停电都不影响电动机的运行。
哪里可以买到这东西?

网友A:
锁扣式接触器

网友B:
有这种模块卖:
模块内部备有小容量电池,在电源短时断电时由电池系统向接触器线圈供电,最长可维持5-6S,足可以度过一般晃电干扰..缺点是尺寸比较大,原接触器线圈接线需要改动..价格也蛮高的..

楼主:
谁赶快开发一个。

楼主:
没有那种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吗?g一次侧进220VAC,另一侧也出220AC,但可以保证几秒内掉电保护

网友B:
留个信箱..发资料给你

网友B:
你说的那种是另一种情况:恒压变压器:输入电压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如80-250V)但输出电压基本恒定.但你电源跳闸/重扣间的断电过程它解决不了

网友C:
如果二次线电源是220v交流电可用ups电源供电,在其线路上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达到其目的.

网友A:
有这种模块卖:
模块内部备有小容量电池,在电源短时断电时由电池系统向接触器线圈供电,最长可维持5-6S,足可以度过一般晃电干扰..缺点是尺寸比较大,原接触器线圈接线需要改动..价格也蛮高的..
--------------------------
可靠性也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