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5913卡通讯故障

楼主(2007-09-24):
网络结构是:
    工作站1--plc站1--工作站2--plc站2--plc站3 profibus
    前一天网络系统通信还正常呢,第二天上电开机,两个工作站都连不上网了。
开机诊断显示  -----------------------------
             |  CI_DLL                                             X  |
             |   FW nicht gestartet->Exception !                      |
             |   EXCP:Stapt CI_DLL --0x9dcd0903 --0xf82a640d          |
             |                 §确定§                               |
             |--------------------------------------------------------|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重启后故障依旧
 措施 1,在安装完所有系统和软件后,在通信正常时做过GHOST备份。恢复备份,
       不行。
      2,把下cp5613卡,重新安装。
         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卡了。重启,没有,扫描即插即用设备,没有。
         再重新拔插卡,找到了,重新配置卡的参数设置。(站址分别是0,1最高站点地址126,协议standard,速率1.5M)测试,网络还是不通,显示什么timeout,超时。
      3,又重新拔插,同时ghost恢复备份。
        好了。
但是,系统又全部断电,上电开机试了几次,在没有碰硬件的情况下又不通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为硬件没有动过,就又用ghost恢复,恢复一次不行,再恢复,还不行,恢复了三四次,好了。
现在问题是,电脑为什么有时自己连不上了,原因是什么?我现在虽然用ghost能恢复,但这不是治根的方法啊。
难道于这5个网络节点上电的顺序有关系?还是于系统,网卡的程序安装又问题?但这个系统已经运行一年多了,而且用备份镜像也能恢复好。硬件方面也能通信,也是好的。
    还请各位高人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1. 硬件的问题,我原来也碰到类似问题,后来就把硬件和连线从新拆装了一遍,问题就解决了.
2.也许是GHOST备份的问题.

楼主:
硬件方面,线路没有问题,包括网络端子和终端电阻的设置。因为在网络通的时候,从工作站1到plc3从来都没问题。
ghost备份会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
现在我无法确定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硬件,那么没法解释,那次完全没有动任何硬件的情况下,连续恢复4次ghost的备份后,网络恢复了。
     如果是软件的问题,我指的是,装好系统和网卡的驱动(驱动是安装simnet里带的)然后做的镜像备份,这个软件方面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有时又可以了呢?
   除了软硬件两方面,还有可能是那方面呢?

网友B:
各PLC站的profibus 通讯模板是否有不稳定了,尤其是profibus 总线连接器接头和线路检查,可以用BT200诊断一下。

网友C:
工控机的主板换一下试试!

网友D:
问题解决没的?

网友D:
问题如果解决了 请回个消息 也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对不起,十一期间放假没上网。
各plc站的通信模板没有问题。网络端子接线没有问题,也更换过,重新接线过。
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果出问题就重新插卡,ghost恢复备份,一次不行两三次就可以。但是关键是不清楚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