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506M和三菱Q系列0jCPU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4):
请问MT506M可以和三菱的Q系列0j的PLC直接通讯吗?如果不可以,应该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A:
目前还不能直接跟Q00J CPU直接连接,只能通过QJ71C24等等Q系列PLC的通讯模块来连接。可以直接跟Q00,Q01,Q02,Q06等CPU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