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电容的应用

楼主(2007-09-24):
无论交流还是直流电都要用到电容.电容的基本原理为充放电.望大家讨论讨论自己对电容的理解.
交直流方面的.比如我们家中的电风扇.使用电容主要是因为:家里使用的为单相电.电流超前电压然后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A:
主要用于滤波!

网友B:
有时还能用做短时的电源.

网友C:
电容可以用做信号的耦合传递,与电阻或电感配合形成振荡电路,

网友D:
电容微漏,会造成其损害么?耐电压高一点,微漏电会好一点么?

网友E:
我的理解:电容从字面理解就是“电子容器”,基本特性是“通交隔直”,是不是比较通俗???

网友F:
有关电容应用及原理之于今日,已非一言能尽道

网友G:
电容,你也是要看是什么电容,用在什么场合了。电容所起到的作用因为电容的性质和电容的作用不同,在各个电路中,所体现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好一口气说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H:
震荡,偶合,启动,滤波,充电延时,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