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24V 和-24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24):
+24V 和-24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需要正负两个电压时的供电方式。
一般在变压器有3个抽头,整流后出+24,0 ,-24
这两个电压都是对0V(或者虚拟 地 )来说的,+24和-24V之间电压为48V。

网友B:
+24v就是用黑表笔接0(公共地)测量到的+24V
-24V就是用红表笔接0(公共地)测量到的+24V

网友C:
同意江云的意见

网友D:
两个不同的电压

网友E:
自己看一下电子基础

网友F:
不好说明白

网友G:
两个不同的电压.不好说明白

网友H:
接到控制电器的输入端,有的需要高电平有的需要地点平。

网友I:
同意江云的意见.

网友J:
同意楼上各位的。-24V可能用的少点儿,所以一般搞电子工作少的,可能比较陌生。

网友K:
同意楼上各位的

网友L:
就好比温度一样,分零上多少度和零下多少度,正负24伏就是零上24伏和零下24伏.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案!!

网友M:
群电工 技术联盟6046537

网友N:
电位差与参考点的问题

网友O:
24V分正极和负极.正负极之间电压是24V

网友P:
不难理解呀!

网友Q:
电源的+、—是相对于某点电位而言的,也可以说是公共端。
所以当+24V和—24V共存的时候也是相对的。

网友R: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S:
都是相对电压,一般都是相对大地是零电压,所以区别还是很大的,千万不要接反了
欢迎光临小站:  www.chinadacs.cn

网友T: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U:
相对公共地端来说的。+24V就是对地是正的24V,-24V就是对地是负的24V。
有+24V和-24V输出的直流电源,使用的时候,1、如果负载是单24V的,那么用哪组(+24V,-24V)电源都是可以的,只要注意正负极性不要弄错。2、如果负载是需要+24V,-24V的,那么就必须与电源完全对应了。

网友V:
  “ +24V 和-24V是什么意思??”

1、“ +24V ”的“点”或“电极”对参考点“地”的电位高24V或电压为正24V;
2、“ -24V ”的“点”或“电极”对参考点“地”的电位低24V或电压为负24V;
3、如果这样的数字出现在电源部分,一般指直流电极+24V 或直流电极-24V ;

网友W:
出现正负24伏应该是选取参考点不同出现

网友X:
引用:
   “ +24V 和-24V是什么意思??”

1、“ +24V ”的“点”或“电极”对参考点“地”的电位高24V或电压为正24V;
2、“ -24V ”的“点”或“电极”对参考点“地”的电位低24V或电压为负24V;
3、如果这样的数字出现在电源部分,一般指直流电极+24V 或直流电极-24V ;

我认为是这样的哈!

网友D:
都是对地说的

网友Y:
下面引用由苦学在 2007-9-24 14:19:00 发表的内容:
  关注,学习
--------------------------------------------------------------------------------------------
支持!

网友Z:
意思说对地或者说对某一点来说,

网友(2007-10-24):
如果这样的数字出现在电源部分,一般指直流电极+24V 或直流电极-24V

网友E:
你的基础太差,你应多看书

网友AA:
这个也是问题

网友AB:
参考点的不同
方向不同

网友N(2007-12-03):
+24V与-24V 两点的电位差是48V

网友AC:
我想问一下,DC220V+,DC220V-,之间的电压是多少?为什么不是440V?

网友M:
电气技术联盟中心群46938398多多交流

网友AD:
相对零电位而言。

网友AE(2008-02-21):
严格说 +24-(-24V)=48V
但实际标图时,并不正规,为了说明白,
常把24V电源负端(0V)写成 -24V,
即+24V就是电源的正端,-24V就是电源的负端,
+24V-(-24V)=24V,
不可钻牛角尖!

网友AF:
常把24V电源负端(0V)写成 -24V,???
楼上的,这种标法有问题!

网友AG:
三端供电 +24 0 -24
参考点不同

网友AH:
天天学习,好好向上。

网友:
寒``只要学过哪怕高中物理都应该知道。所谓电压是指两点地电动势差。。。+24和-24是指对某个(也可能是两个分别的)基准电位之间的电动势差。。。。

网友AE:
我说错了,搞混了,我说的是: 24V+    24V-

网友AI:
参考点不同.比如一直流电源A B两端电压为24V,A端为+ ,B端为-,如果规定B端为0V,则A端为+24V(+号可以省略不写),如规定A端为0V,则B端为-24V.

网友AJ:
相对公共零电位来说的。

网友AK(2010-12-20):
我拿了个24V的开关电源,+24V端对地电压是+24V,-24V对地电压是-24V,可是我接+24V与-24V是电压表显示24V,为啥不是48V呢?

网友AL:
引用 网友AE:
严格说 +24-(-24V)=48V
但实际标图时,并不正规,为了说明白,
常把24V电源负端(0V)写成 -24V,
即+24V就是电源的正端,-24V就是电源的负端,
+24V-(-24V)=24V,
不可钻牛角尖!

学习了!

网友AM:
对零点来说输出正负24伏电源。

网友AN:
这个在模拟电路上有介绍。

网友AO(2011-01-22):
理解即+24V就是电源的正端,-24V就是电源的负端,

网友AP:
还真没研究过  受教了

网友AQ:
这个问题要看用在电子线路还是工业控制方面的功放机好多用着正负电源供电,工业上一般是参考点

网友V:
+24v 、-24v是相对参考地电位零而言的!

网友AR:
对:听雨观雪 关于常把24V电源负端(0V)写成 -24V,???
楼上的,这种标法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一般只标成 24V- 吧?

网友AR:
对:三脚猫 关于我说错了,搞混了,我说的是: 24V+    24V-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一般就是24V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