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的问题

楼主(2007-09-24):
我在DELL的笔记本上做的WINNCC的画面,系统是2000系统,然后把整个项目复制到上位机上,我是在WINCC的项目文件夹里复制出来的,上位机是XP的系统,复制到上位机上修改了服务器的名称,用的上位机的服务器名称,但是出现了问题,画面编辑打不开,提示打开文档错误,之后激活了一下,没有任何画面,提示没有定义中心画面,WINCC6.0的软件没有任何问题,在DELL的电脑上把项目复制到移动硬盘上,在DELL的电脑上能正常激活使用,只要拿到上位机上就没有画面显示..之后我在上位机新建了一个项目,从上位机拷到DELL的笔记本上正常运行使用.请问各路高手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请大家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您应该使用项目复制器来复制您的项目,而非直接拷贝哦。

网友B:
同意啊,很多的组太软件都不能这样操作的,会有问题的,
一般用自带的相关的备份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C:
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的项目和直接拷贝的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对于冗余服务器项目来说,只能使用项目复制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