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6M和506T的区别?

楼主(2007-09-24):
请问威纶的MT506M和MT506T的屏有什么区别吗?价格如何?

网友A:
区别主要在LCD上,其他都一样。
型号    MT506TV46       MT506MV46
显示屏    5.6” TFT       5.6” TFT
颜色    256 色       256 色
分辨率    320x234       320x234
明暗对比    400:1       250:1
背光亮度    500 cd/m2       300 cd/m2

网友B:
背光灯不相同?威纶网站说MT506MV46 采用发光二极管背光灯,但参数中又不是。那个对?

网友C:
5.7英寸的大部分分辨率是320*240的吧

网友D:
这两款哪一款贵一点

网友B:
MT506MV46 应该是算便宜了。带税1350元/只

网友E:
MT506MV46 应该是算便宜了。带税1350元/只
不带税多钱?

网友B:
MT506MV46 应该是算便宜了。带税1350元/只
不带税多钱?
-----------------
-----
我也是用户,而且是第一使用MT506MV46的用户,没有买过不带税的MT506MV46,你去问经销商不就知道了。
  今天把买来的屏下载了,第一印象不错,不比其它品牌3、4千元的彩屏差多少,剩下的就是不知可靠性如何?

网友F(2007-11-22):
垃圾,苏州组装的,死机黑屏,问题多多,这样的价格这样的质量,国产的其实也能接受,不知为什么老宣传是台湾原厂正宗的,欺骗消费者.......虚伪!

网友G:
不是吧
用户自己用过说好,才是真的好
不要老是说别人的产品不行。

网友H:
感觉国内用量最大的两个品牌应该是威纶和海太克了,价格便宜,质量还可以,不过我不太喜欢海太克的面板,感觉威纶的黑色面板比较好看一点,只代表个人看法

网友I:
此屏是不错,我第一次用过.价格也不贵.

网友J: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021-62458703-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K:
西门子的tp170,原来用的不少,也老是坏,三菱的质量好点,就是贵
第一次用威伦的,第一影像还可以
看以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