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4):
我刚刚接到一个S7-200PLC要与30台富士G11/P11变频器通讯工程,工程要求是26台变频器要人工随时在触摸屏设置变频器的运行频率.26台变频器运行频率设置窗口要同在触摸屏一个页面,要能随时设置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另还要时时监视这30台变频器运行频率.监视运行频率窗口也要同在触摸屏另一个页面.触摸屏用台达的A10.变频器的自由协议我已写好,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几个问题.就是30台变频器协议也要写30套吗?每台都要写吗?30台变频器的协议数据怎样才能逐个接收呢?每个数据接收时要是发送设置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的数据那怎么同时怎能收发呢?那在接收时又怎么中断?能发送呢.我是刚刚接触PLC与变频器通讯的.望版主和大侠们不吝赐教。如果那位大侠有例程请发      :hudonqing@163.com

网友A:
不会这么麻烦吧

网友B:
30台同类的变频器通讯协议是一样的,每台有不通的地址,PLC根据不同的地址可以控制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C:
写一个通讯子程序,按地址循环调用就可以

网友D:
关注中
俺也正想做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9-24 17:11:00 发表的内容:
  写一个通讯子程序,按地址循环调用就可以
--------------------------------------------------------------------------------------------
能否说具体的.谢谢

网友E:
30台连起来,不会正常的,理论上有32台,其实不行

网友F:
lmhx的意思就是你做一个通讯子程序,通过判断通讯地址值将对应的变频器参数通过通讯子程序传递给变频器,如通讯子程序中的一系列寄存器是VW0-VW100,那么你在程序中可以采用时钟或是计数的方法或是自加一等办法,改变一寄器如VW200的值如果是30台就到30复位,通过判断VW200的值于不同值时也就是不同通讯地址将对应的参数值如VW300-VW400,VW500,VW600等传递到通讯子程序中的VW0-VW100(如等1时通讯地址是1,则利用通讯子程序将1号变频器参数传给1号变频器,等2时将2号变频器参数传给2号变频器),如果改动的参数不多那可以只对应改动只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对每个变频器定个地址,在改变时只要先确定写哪台变频器,再找地址即可。

网友H(2009-09-24):
我做过200和5台变频通信的,功能类似,据我的经验,要做好的话,是可以的,即使是30台,欢迎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