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9-24):
 刚学习使用触摸屏,程序编好后在电脑上离线模拟都正常,为什么下载到屏里以后和PLC连接后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通讯参数,连接变量或通讯电缆没有做好
2,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B:
离线模拟的时候只是看画面的布局效果等等,不是实际的跟PLC连接时候的状态。实际跟PLC连接不上还是要检查通讯参数设置和通讯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C(2009-02-06):
只有屏地址和PLC地址完全对应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