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型高速电子导纱器资料

楼主(2007-09-24):
伺服型高速电子导纱器资料
科普知识 :
络筒机的卷绕原理是通过两类运动的组合,来完成纱筒上的绕线,一类是通过卷绕电机带动纱筒高速旋转,另一类是通过机构实现纱线在纱筒侧面往复的横向左右运动来缠绕在纱筒上,后者也称之为导纱。 目前的导纱分类: 1  槽筒    2  兔子头,此兔子头结构又分为电子导纱和机械凸轮两种,咱们的产品完成的就是电子导纱。精密络筒机一般使用电子导纱
电子导纱,是指通过伺服电机的往复旋转,带动缠绕其轴上的钢丝绳来回运动,纱线通过钢丝上固定的导纱头(俗称兔子头),在高速运转的纱筒侧面进行有规律的精密左右往复运动,把纱线在纱筒上绕成设计的形状和结构。精密控制的理解:能精密控制纱筒上线和线的交叉角度
伺服型高速电子导纱器是一个系统产品,针对纺纱卷绕设备的特点,在自有开发的全数字永磁交流伺服系统的基础上,嵌入了高速导纱运动控制算法的专用型伺服系统。该系统由一个独特设计的超小惯量伺服电机(高动态响应,使用40电机的转子,60电机的定子)和一个导纱专用伺服驱动器组成,完成对络筒排线的横动控制。
使用电子导纱之后的精密络筒机络出的松式纱筒,由于纱线的线和线之间固定交叉,且不重叠,可以保证纱筒密度均匀,可直接用于纱筒染色,适用高档色织品的纱线染色。同时由于纱筒采用精密卷绕,能满足后道工序高速、轻快退绕的要求,特别适用于高速织机生产。可见随着近几年高速织机的迅猛发展,对精密络筒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该项技术可广泛用于精密络筒机、空气包覆机等纺纱卷绕设备的横动排线机构,完全实现柔性化的数码卷绕功能。
电子导纱的优点:1   柔性化,所有的纱型可以软件控制实现     2 纱筒成型好

1. 主要功能和技术参数
 特点是高速响应,精密卷绕控制
 内置高速精密卷绕算法,以及一些纱筒成型的工艺算法。这里所说的工艺算法包括:1   通过算法消除纱筒绕线两侧的硬边(所谓的硬边就是由于电机往复换向点肯定有一个固定的零速度点,此点的线若长期累积堆高,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的硬边),2   纱筒成型的算法
 卷绕比控制范围2.000~12.000,控制精度到小数点后3位;
 每分钟往复次数最大可到800次/分钟,即每分钟1600次换向;
 卷绕比,往复动程长度、差动幅度、差动周期、差动凸轮曲线等各种工艺参数均可以通过键盘编辑修改,适用于不同类型纱线;
 具备RS232、RS485、CAN总线三种通信接口,很容易实现多锭联网控制;
 具备动程自动找零功能,无需外接零位传感器;
 内置纱筒直径实时计算算法,可以根据直径大小实时修改往复动程,实现梯形纱筒的卷绕,同时具有纱筒侧面鼓包补偿功能;
 多种状态参数的实时显示;
 多种故障保护措施,如参数异常、电机超速、动程超差、硬件故障等。

网友A:
络筒机的电控化和伺服化是提高纺机行业技术档次的重要环节,支持一下!虽然后半截有产品宣传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