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

楼主(2007-09-24):
 文本显示器编辑软件是不是Screen Editer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文本?台达是TPEditor - 1.09  LS是Panel Editor 1.1

楼主:
TPEditor - 1.09的使用手册哪里有下载

网友B:
可以去台达的官方网站

楼主:
TP02G-AS1估计是什么价格

楼主:
高了,今天买了台,440

网友B:
750差不多是TP04的价格吧!不过具体价格还需要咨询中达电通

楼主:
TP04比TP02贵100

网友C:
可以看看OP320-A MD204L的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D: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低成本人机界面(HMI)产品,采用蓝色(3.7”)图形点阵LCD显示屏,提供汉字、西文、数字及简单图形的显示;采用薄膜按钮键盘,提供数字、参数输入,指示灯、棒图等形式显示PLC(也可以是变频器、温控表等)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 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键操作改变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可方便连接各种厂商的可编程控制(PLC)及各种具有串口通讯能力的电气设备,是低成本控制设备的最佳选择。可编程文本显示器的组态开发软件基于Windows平台,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开发人员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使用。 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德维森V80系列、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还可以同常用的一些变频器和温控表通讯(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加入相应的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高度的安全性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463536 13923708759(李发) 电邮:lifa58@163.com 网址:www.techway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