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缆选择

楼主(2007-09-24):
想咨询大家一下,多大的电机选用多大的电缆有没有一个经验公式一类的?比如250KW的电机用多大的电缆合适?

网友A:
有 !但要看负载.没有比喻,只有实际.

楼主:
负载就是普通电机啊?

网友B:
我们厂250kw的风机电动机,星三角启动

从配电房到风机启动柜断路器是用的两根95平方线(型号VV22)并联,因为工作电流是460A

从接触器到电动机是单根95平方线,因为电流是270A左右(460除以根号3)

工作方式:2分钟460A,2分钟200A,循环工作,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B:
我从书上查的,95平方线应该不够的啊,不过我们主管老头就是这么定的,而且用了七八年了,我估计可能是不连续满载工作的原因

楼主:
我指不采用星-三角,大功率的采用软启动器的情况
95平方我觉得肯定不行哦

网友C:
那老头厉害,但是不省多少钱

网友D:
根据功率求计算电流,然后再根据计算电流选线型

楼主:
那个老头是厉害,我不敢这么做

网友E:
95平米小了,长时间工作很容易过热,你是维护人员一定要经常察看,正常应该用两根150平米的.关于选用电缆自己买一些书看看,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网友E:
95平米小了,很容易发热,应该用两根150平米的

网友F:
我觉得那个老头选用电缆流量的余量范围比较窄,如若发生电动机故障或电缆截面偏小等问题时,就会有问题的!建议选用120的电缆保险系数会更大一些!呵呵,愚见..

楼主:
我认为两根150平方的太大,两根120的足够了

网友G:
学习中7群电工 技术联盟6046537

网友H:
   我是用120平方的.

网友I:
120比较合适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一下吗?

楼主:
TO:冰123
"120比较合适"不会是指一根120吧?

网友H:
2根并着用。

楼主:
对,两根并着用或者一根240的就可以了

网友J:
185的就可以

网友A:
电缆与裸导线不是一个概念.架空与埋地也不是一个概念,切载流量差别很大......

楼主:
切载流量?什么意思??

网友K(2007-11-03):
顶一下老毕

网友L:
不好理解,我这不足150KW用95的黑胶线有一相都烫的厉害

网友J:
150的就可以(铜线)

网友M:
不要在这没有依据地争论了,自助资料库里有电缆选型软件,大家可以下载去看看,250KW电机,如果用VV铜电缆,长时间满载的话,应选择两根185

网友N:
看电机负载的!如果是风机类负载,实际的运行功率是计较小的,所以95平方的也是够的!如果是重载的电机要用两根150的了

网友O(2007-12-04):
95的线,已经用了七八年了,楼主平时有注意到电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电缆发热情况如何?让我选的话,至少得120的。

网友P:
载流270A95平方的线,确定是VV而不是YJV吗?
如果是交联,载流量270A基本够用

网友P:
另外,95交联270A是可以持续载流,如果总负载460、200A这么大程度的负载变化,即便用VV,也不必选持续载流270A以上的

网友Q:
是有经验公式的,数字模糊了,等我回头确认后再发。

网友R:
没事就好

网友S:
用185的应该够了。

网友T(2009-03-22):
有没有电机电缆选择的资料?大家帮一下忙!我现在有几台380伏特  2A的电机其电源电缆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U:
查一下常用铜芯载流量就可以了,个人认为185的就行了.

网友V:
一个平方二个千瓦,120平方够了。

网友W(2013-02-07):
对:雪与饿狼关于学习中7群电工 技术联盟6046537 内容的回复:这个群为什么是不允许人加入呀

网友X(2013-05-31):
250KW380伏电机额定电流约500A,用一根240电缆凑活。最好双150。

网友Y(2013-09-26):
这有很多外在因素,不好有公式的

网友Z:
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多大的电机选多大的电缆,最好不要凭借经验,要通过实际的计算和使用环境等好多的因素,并不是一概而论。

网友AA(2013-12-20):
我也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希望能够有什么公式方便记忆。

网友AB(2014-02-12):
如果按照1千瓦2安培电流计算,460安培电流,线缆该多大????

网友AC:
有软件,有公式。如果是我就用2根120的不错。好干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