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二次显示仪表

楼主(2007-09-24):
我单位一块触摸屏坏了,单一个流量信号急需显示,传感器是EJA的,4--20MA信号,但没找到合适的数显表,后来有人出主意用变频器显示,将信号接在变频器模拟量频率来源端子,4--20MA就对应0--50赫兹,然后在对应传感器量程,就知道实际流量了,实际证明可行,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可以,精度也不低,但变频器就不能当变频器用--当显示仪表.有点搞笑.

网友B:
大材小用。

网友C:
只是暂时拿来应一下急?数显表回来了还得换上去。

网友D:
浪费啊,用个国产PLC+文本也比他便宜啊,1500就搞定了,而且不用换算.

网友E:
应急使用,能节省时间.

网友F:
临时看看还可以。 数显仪表到处都是。想买只能的还是普通的,我们都有,美国进口货。 普通的31/2(3位半)
智能的5位显示

网友G:
redlion的那个单位很搞笑,我们一直以为是可以在设置里面改的,后来拆开一看,居然是用透明的塑料块透光显示的...

网友H:
简直是大材小用

网友I:
哈哈!!没这么用过

网友J:
^_^  应急还可以

网友K:
这样做也行,只需要相应的转化就行了!

网友L:
好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M:
变频器本身是坏的,接上电机一运行就抖动,但是面板能显示.

网友F:
致: nineapple
“你说搞笑,..........塑料块透光显示”,你只看到了表面现象阿。
   它叫LCD背光显示。LCD显示屏你错当塑料块了。红色,或者绿色的背光二极管,使得显示的颜色应你所需。

网友N:
学习了,原来变频器可以这样用呀.

网友:
国产的也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