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v如何通过计算转成温度?

楼主(2007-09-24):
有谁知道Mv如何通过计算转成温度,

网友A:
Mv是什么呀

网友B:
呵呵!太简单了,通查国际温标啊!

网友C:
查与所用传感器相应的分度表,在含单片机的仪表中多采用折线分段线性化的方法实现工程量变换.

网友D:
上面的没有错,不过我们在现场很少这样做,只记住几个关键数据,在做线性化就可以算出来了,当然它不是线性化的。

比如K型热电偶,0摄氏度为0MV,100摄氏度为4.095MV。

网友E:
最好方法是记住一部分毫伏对应温度值,看大概行了,脑子都记住了要分度表还有啥用.

网友F:
可以查国际温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