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变频器7200GA报警CPF05.GF是否CPU主板问题可不可以维修

楼主(2007-09-24):
求助东元变频器7200GA报警30kw报警Uu2

网友A:
不一定,是可以修的

网友B:
GF可以修,CPF05就不好说了

网友C:
你好!如果是在东北可以给我打电话我是东元东北区总代理
0411-62980076 许

网友C:
是多少KW的?

网友D:
 GF有可能cpu板坏可以修cpfo5修不了

网友E:
你应该好好检查电流检测部分,尤其是与检测有关的个芯片及周围的电阻和无极电容!最好的是断开检测部分的一根线,这样就可判断是CPU还是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F(2007-11-25):
好了没有?

网友G(2008-08-15):
我刚遇到过     我的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