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个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7-09-24):
很多伺服驱动器上都有L1、L2、R、S、T,其中L1与L2为单相220v。R、S、T为三相220v
我搞不清楚到底电源是要接哪里啊,还是有两种都接呢?
谢谢!!

网友A:
L1,L2为单相220v输入电源,R、S、T就要看说明书了,如果输入是三相220v,就要用三相变压器,如果输入是单相220V,一般是接R、S端子

网友B:
L1、L2为单相控制电源,R、S、T为动力电源。

网友B:
具体得看产品说明书

网友C:
两个都要接

网友D:
还是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啊!

网友E:
呵呵,两位版主都是网虫哈,中秋快乐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十分感谢!!
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