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FREELANCE 2000 FBD编程时,添加VARIABLE READ时,为什么变量名称前面要加@

楼主(2007-09-24):
FREELANCE 2000 FBD编程时,添加VARIABLE READ时,为什么变量名称前面要加@?
有@与没有有什么区别?
VARIABLE与TA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reelance 2000 系统变量在定义时,可以选择是否将该变量设定为过程映象变量,如果为过程映象变量在程序中通过F2 快捷调用该变量时,该变量名称前会出现@符号。
过程映象变量和非过程映象变量的根本区别是在一个任务周期内过程映象变量仅刷新一次,而非过程映象变量是随过程值变动而变动的。
在系统中使用冗余控制器时,冗余任务中必须使用过程映象变量。
Freelance 2000 系统中TAG通常指功能块的名称。

楼主:
也就是说,冗余时所做的程序都必须采用带@的变量才行了?
为什么冗余的控制器不能用非过程映像变量?
AC800F系统中有没有定时中断程序的概念?

网友B:
@为冗余变量,不加@为非冗余变量.

楼主:
如果在非冗余的控制器里面做了冗余的变量,访问时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非冗余控制器也可以使用@过程映象变量。主要是看是否需要。

楼主:
非过程映象变量是不是非常占用CPU的时间?

网友C(2011-10-18):
检查为黄色标记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D(2012-01-02):
加@这个符号的是映像变量,防止计算值直接传回,导致程序出错的!

网友E:
freelance 2000到 freelance V9.2,建立变量时有一个“过程”选项,该选项打钩表示为过程映像变量,过程映象变量和非过程映象变量的根本区别是在一个任务周期内过程映象变量仅刷新一次,而非过程映象变量是随过程值变动而变动的。
在系统中使用冗余控制器时,冗余任务中必须使用过程映象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