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的单片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7-09-24):
我购买的是松下MSMD012p1U电机,驱动器是MADDT1205003,控制信号3,5,7接24V正极,29,41接24V负极,4接单片机的脉冲输出,6接的方向信号,13接单片机的信号地。
     单片机的脉冲频率是50ms,Pr4B设为10,Pr41设为0,Pr42设为3。但方向信号悬空或接高电平的时候,电机运转正常。
     但接低电平时就不动了,有时候动的很少,通过CPS观察脉冲数也发现没有即诶收到脉冲或接收的脉冲数很少。
     请问想改变电机旋转方向时对方向信号有什么要求?另外单片机发出脉冲的占空比改变对电机转动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查看04号参数,脉冲信号接24V时应窜联2.2K电阻

网友B:
如果该串的电阻没有串,驱动器有“壮烈”牺牲的可能。

楼主:
“查看04号参数,脉冲信号接24V时应窜联2.2K电阻”,但是我现在的脉冲信号是单片机的5V信号啊,这样还需要接限流电阻吗?

网友C:
是不是烧了,

网友D:
既然是限流电阻,那么无论是接多少V都有必要接入,只不过24V和5V所需的阻值应该有所不同罢了!24V接2.2K,可以简单地认为限流值为10mA,5V接入也照着10mA限流目标选电阻吧。

网友E:
楼主,你的接法不对啊,你的3、5、7都接了24V了,那脉冲和方向信号必须串个2k的电阻,如果是A4系列的驱动器,不接电阻也行,但3、5就不接24V了,改为1、2接24V,内部已经有电阻了。有可能你的接口已经烧坏了。你后面又说脉冲信号是单片机的5V信号,前后矛盾,是什么意思?请说明清楚,才能解决问题。你的24V电源和5V电源有没有共地?

“请问想改变电机旋转方向时对方向信号有什么要求?另外单片机发出脉冲的占空比改变对电机转动会有什么影响?”
选择了脉冲+方向的方式,只要改变方向信号的电平就可以改变方向了。我认为改变占空比对电机没多大影响,只要脉宽在驱动器的辨识范围之内,改变频率才会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F:
查看04号参数,脉冲信号接24V时应窜联2.2K电阻”,但是我现在的脉冲信号是单片机的5V信号啊,这样还需要接限流电阻吗?

 heidai:

网友F:
不需要接电阻 但是可能回出现干扰问题 松下的

网友F:
A4的松下一般都是接12到24的

网友D:
5V就不需要限流电阻了?除非线路已有足够大的阻抗可以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B:
“5V就不需要限流电阻了?除非线路已有足够大的阻抗可以起到限流作用。”
一般来说,驱动器内部借口线路中应该有限流电阻。

楼主:
我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是单片机电路板发出的,它是由一个5V的电源供电的,而驱动器上的3,5,7都是接另一个24电源的正极,两个电源没有共地。
接口烧了,为什么用单方向信号是高电平能运转正常?
一换到低电平接不行了。

网友E:
没共地的话,我觉得信号给定是浮的,不可靠的。他们之间的参考电压是多少?信号幅值是多少时内部高速光耦会导通?既然给定的脉冲、方向信号幅值是5V电压的话,那么我认为你的3、5脚应该接+5V电压,否则共地之后你的信号给定应该会是一直导通(或者烧坏),仔细看看说明书上的接口电路吧。你试试把3、5脚换成+5V。

网友F:
波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5 20:51:00
    5V就不需要限流电阻了?除非线路已有足够大的阻抗可以起到限流作用。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6 20:52:00
    “5V就不需要限流电阻了?除非线路已有足够大的阻抗可以起到限流作用。”
一般来说,驱动器内部借口线路中应该有限流电阻。

5v是不要接的 但是作用就是干扰很查禁

网友F:
24v分2中接法   一种是内部管脚有限流电阻
你接的3456需要接2K的1/2W的电阻 2个
不然有机会被烧掉驱动器

网友F:
mugs: 我负责技术的  可以电话联系13817248000

网友G(2009-04-23):
我也想用单片机来试下看

网友H:
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伺服电机吗,如果可以,我也想试试,单片机可以联网,这样轴数就不受限制了,而且成本一下就降下很多

网友I:
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伺服电机吗?----------------可以,但是一般趋向于脉冲控制;

单片机可以联网,这样轴数就不受限制了---------,单片机联网没问题,但伺服带总线控制的不是太多,CAN总线算是多点的了,但价格成本上去了。此外,关于轴数也不是没有限制,理论上拿CANOPEN,是128个轴; 但实际设备中由于速度等要求,就未必能实现了。欢迎尝试。呵呵,台达好像也出了款CAN的驱动器。

网友H:
用单片机联网,就表示可以N多的单片机通信,单片机可以控制伺服,这就表示可以N多伺服可以连动

网友J(2011-04-08):
我也在玩这个

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我用单片机发出一个不变的脉冲

把驱动器的分频比调大了 电机就会转的不正常 几转到几十转之间变化

分频比调小了 电机就转的比较平稳

我的驱动器和单片机之间用光耦 和没有用基本一样

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B:
对:qq903619859 关于

 我用单片机发出一个不变的脉冲

把驱动器的分频比调大了 电机就会转的不正常 几转到几十转之间变化

分频比调小了 电机就转的比较平稳

内容的回复: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呢?

网友J:
比如 2khz  还有不管是多少 都是一样的

网友J:
我用的是 stc的单片机

网友K:
方向信号输出和脉冲信号输出    有一条是公共线      你可能没接到一起

网友J:
不会啊  按照说明书我是 将他们接到5v的 脉冲输入信号我是用了光耦

我感觉应该没有 干扰问题

但不知道  为什么还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关于比如 2khz  还有不管是多少 都是一样的

分频比是什么范围(或者说转速是什么范围)的时候正常?什么发明为不正常?能不能给出具体的数据?

网友J:
总的来说  就是电机速度越高 速度的变动就越小  比如  现在电机大概2000转   那么他的速度范围就是1995到2005之间

如果电机大概在100转   那么他的速度范围就是 60到150之间   并且变动比较快

我用表 测出的单片机 输出频率 没有变化 相当稳定

我感觉是不是驱动器 有问题了

同样的频率 分频比小  电机转速高   并且电机也比较稳定

分频比大 电机转速慢  速度也相当不稳定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电机是多少转 几转到几十转之间变化

网友B:
对:qq903619859 关于

总的来说  就是电机速度越高 速度的变动就越小  我用表 测出的单片机 输出频率 没有变化 相当稳定

电机转速慢  速度也相当不稳定

内容的回复:

对于伺服驱动器来说,这是基本正常的现象,说明增益没调整好,或是负载不均匀不匹配。

网友J:
我是在 空运行  调试程序  现在我重新换了一个驱动器 现在就正常了

倒是 增益方面 还没有看过  我用的是一个  用了好几年的驱动器了

用stc单片机的pca输出脉冲还有一定的缺陷  就是我用11.0592的晶振 输出的频率范围在42hz到90khz之间 不能小也不能大 对于单机调速方面不是很好

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 比较稳定的的电路  还请那位高人 推荐一些